最近公司安排个任务,从三项电压通过CT取电,然后给锂电池充电,不知道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楼主(2011-04-13):
最近公司安排个任务,从三项电压通过CT取电,然后给锂电池充电,不知道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还有就是用哪种芯片适合这个方案

网友:
从CT取电,关键词:复式电源,高爆开关在短路失压时的分励线圈后备电源,,其实就是个变压器~。

楼主:
是的,但是母线上电流随时在变化,不稳定

网友:
是不是需要快速饱和CT?!以前也考虑过,但是最终没有做。

网友:
电流互感器取电,要注意能量释放

楼主:
就是,打算用可控硅来能量释放 ,这个办法如何

网友:
不知道何谓CT取电。。。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可以按照低电流的时候设计,
例如井下高爆开关的复式电源,输入接的是保护CT(一般都是A、C相),线路短路时(此时保护CT输出的电流超过5A,设计上最大在100A),要求至少输出25VA。
所以在额定工作电流内,它的输出是不足25VA的,
定做这个复式电源时,要根据CT的电流范围,结合取电需求,综合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例如井下高爆开关的复式电源,输入接的是保护CT(一般都是A、C相),线路短路时(此时保护CT输出的电流超过5A,设计上最大在100A),要求至少输出25VA。

一般都是A、C相 ,后续怎么处理把A、C相的电流整合到一路

网友:
每一路CT都全波桥式整流,再将电源和地分别并到一起,在电源和地之间加稳压管给CT提供电流回路

楼主:
稳压管吗,如果电流变化大,稳压管容易一直处于导通状态,很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通过电流反馈使CT饱和,即将CT输出短路,可以用SCR,MOS来短路

网友:
让CT工作在间歇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让CT工作在间歇状态
怎么让它工作在间歇状态

网友:
电压电流反馈

楼主:
哎,不是太明白,能仔细说说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7楼有接线示意图

有相关论文的~~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老孟

我去找找资料

网友: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的电流与一次侧的电流成正比,一般大于2000:1,也就是说一次侧的电流/2000=二次侧电流。
假设主回路电流变化范围是0~100A,允许2倍过载,那么电流最大值是200A,二次侧最大电流是0.1A,电压被稳压管钳在15伏,稳压管上此时功率为1.5W,使用15v/3W稳压管足够用了.

网友(2015-03-13):
你这个做出来了么

网友(2016-02-18):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好,如您图中,保护电流与测量电流所接的"LHo""LHc"是同一互感器输出的吗?

网友:
整流后加大一点的LC滤波电路,然后通过一个工作电压宽一点的稳压电路就完事了。

网友(2017-01-10):
CT取电主要是电流源,电流源主要注意如何抵消多余的电量,稳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