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B7128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布线,请多指教

楼主(2011-04-13):
布线工具Allegro,请多指教

网友:
没用过THB7128。
大电解电容反了
+30V GND A+ A-  B+ B- 采样电流都在bottom layer走线,线再粗一些,Bottom solder层画线去除阻焊喷锡。
留安装孔给散热器,散热器如果只靠芯片引脚固定不牢固
THB7128 的焊盘小了,建议直接插的PAD孔径比实物尺寸大0.5mm,方便维修时拆

网友:
去掉阻焊绿油层是不是为了自己补锡?

楼主画好后秀一下预览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用过thb7128。
大电解电容反了
+30v gnd a+ a-  b+ b- 采样电流都在bottom layer走线,线再粗一些,bottom solder层画线去除阻焊喷锡。
留安装孔给散热器,散热器如果只靠芯片引脚固定不牢固
thb7128 的焊盘小了,建议直接插的pad孔径比实物尺寸大0.5mm,方便维修时拆

谢谢回复。
电解电容确实反了,哈哈。
底层走线的大电流都会开窗
安装孔没地方打了。
thb7128管脚是20mil 焊盘是孔径是30mil应该够大了。

我又修改了一下,下面是修改后的图  bottom层大电流都会开窗。只是24V电源输入由于布线只能走在top层 无法开窗,线宽80mil,不知道能不能抵抗住。

还有一个疑问,是不是 top和bottom都应该覆铜?于GND网络相连呢?

网友:
对于功率大的电路,覆不覆铜我觉得无所谓。导线该粗的尽量粗
------------------
回【2楼】 chenzhengxi
去了阻焊绿油,选择有铅喷锡,导线厚度我觉得够了,没必要自己再搪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功率大的电路,覆不覆铜我觉得无所谓。导线该粗的尽量粗
------------------
覆铜的话,地线都会连在一起,这个地线不就够粗了吗?

网友:
大电流路径绕了一圈,也许会影响效果。

像功率驱动电路,注意尽量使大电流回路最短化。 电源线宽有2MM,够了,加上电解电容离得也不远。其实像细分选择、方向信号,这类引线绕一远点也无所谓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电流路径绕了一圈,也许会影响效果。
像功率驱动电路,注意尽量使大电流回路最短化。 电源线宽有2mm,够了,加上电解电容离得也不远。其实像细分选择、方向信号,这类引线绕一远点也无所谓

谢谢回复。

那个24输入确实处理的不好,绕半圈后在大电流波动时会产生磁效应吧,走线长度应该影响感抗吧。。

由于布局限制,大电容只能在接插件的上面了。不过应该可以优化,我再想想。

楼主:
不知道这样行不,滤波电解电容的正极与上一个7128距离近 而负极与下面的7128近。
补上 电路图:

网友:
多路整合?

分析电流回路要区分模块,一是一,二是二。邻居家做了鸡汤跟你没关系,洗干净碗也是白等,想喝就自己动手。

布线策略应该优先考虑重要的网络,区分主次。主要网络的尽量短而粗,次要的网络在不影响使用的前提下尽量迁就主要的网络

电解电容在电源中要起到滤波作用,得让它处在电源与负载的回路之间。所谓远水救不了近火。

废话了一堆,偶觉得后来改的还不如开始的好。一脚踏两船是不好的,一心一意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教,看来还得改回之前的布线呵呵。等我改好了再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楼主:
搞定了 现在发上来,请大家拍砖
图片比较大,没办法缩小了,大家见谅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31618REABDL.jpg(文件大小:3.86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bottom&top.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31619Q8EJ5O.jpg(文件大小:3.18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bottom.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31620B59W3Y.jpg(文件大小:3.20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top.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