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根网线放200长米用什么工具?

楼主(2011-04-13):
各位坛友知道单根网线放200米长怎么办, 听说可以放到150米   用个交换机可不可以?

网友:
好像是两端均增加交换机

网友:
用网络延长器最长可以达到700米,我用网络延长器实际扯过320米.

网友:
200米 还可以用无线路由无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