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 会自动休眠的?

楼主(2011-04-14):
做的东西是经由SIM300模块通过GPRS上传数据到服务器.收到电话即启动GPRS连接.再次收到电话时结束连接
上电后测试2-3次没问题.可以正常的发送数据和结束.但放时间久了再打电话过去电话能打通.但就没有连接到服务器了.重新上电又可以正常了..

求解..

试过使用
AT+CSCLK=0
好像没效果....
是否休眠影响?

网友:
刚接触SIM300,帮顶

顺便转一点描述过来,看看有没帮助:

当  DTR  为高电平,同时没有空中或音频活动请求且没有硬件中断(比如  GPIO  中断或串口有数据在传输)时,
SIM300 自动进入睡眠状态。此模式下,模块仍然可以从网络接收寻呼或短消息,但是此时串口不能用。

设DTR 为低电平时,SIM300 退出睡眠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接触sim300,帮顶
顺便转一点描述过来,看看有没帮助:

当  dtr  为高电平,同时没有空中或音频活动请求且没有硬件中断(比如  gpio  中断或串口有数据在传输)时,
sim300 自动进入睡眠状态。此模式下,模块仍然可以从网络接收寻呼或短消息,但是此时串口不能用。

设dtr 为低电平时,sim300 退出睡眠模式

看来还要设置DTR为低电平....估计是这个问题了.电话可能接通.串口不能用的话单片机就做不了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