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数模转换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1-04-14):
今天看了下  实验用0一20V数控电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996115
但是不懂什么叫PWM做数模转换?求解。。

楼主:
刚刚网上找到些资料。。讲解挺详细的。。
http://www.cepark.com/Article/Analog_design/110461.html

网友:
http://www.cepark.com/Article/Analog_design/110461.html

网友:
脉宽被控的脉冲波,经过积分电路,变成被控的直流电压值

楼主:
滤波完后。波形就像正弦波。。

网友:
应该经过积分电路后变成直流电平才对

楼主:
积分电路??我试试看

网友:
对频率响应有要求把,我也正在处理这个问题,输出估计是20K~50K的PWM,但是要显示成模拟的电压,比如10ms内会从0变到3.3V的,不知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方波经过积分电路不就变成了三角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方波经过积分电路不就变成了三角波了

为什么不能变成直流电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方波经过积分及变成三角波。。我试过了

网友:
呵呵,积分电路的参数?PWM波的参数?
电路图弄到上来看看

网友:
6V,10KHz,75%的波形得到的结果,4.5V直流电:

网友:
呵呵 6v x 75% =4.5v

楼主(2011-05-28):
回复 网友C:
可能我用的参数不匹配的吧。。

网友:
积分以后,肯定是三角波。

主要看这个三角波的斜率(纹波),是否满足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