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FFT的参数问题

楼主(2011-04-14):
小弟最近在弄KFFT,从网上下载了一个程序,但是不知道参数的意思,请高手指教        kfft(data1,data1i,2048,10,data3,data3i,0,0); data1和data1i是输入,2048是点数,data3和data3i是输出,但是其他的是什么意思就不知道了

网友:
kkfft(s1, s2, 128, 7, s3, s4, 0, 1);
s1对应ad才来的值;
s2是ad采样的虚部一般为0;
128采样点数一定要是2的n次方;
7就是那个n了即:2的7次方=128;
s3,s4返回值,也就是你说的输出了;
0,1是程序内定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