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m的挂起队列问题

楼主(2011-04-14):
等待某一个信号量的线程都会排入该信号量的等待队列。
线程1->线程2->队列头

当调用rt_sem_release()函数的时候
.....
if ( !rt_list_isempty(&sem->parent.suspend_thread) )
        {
                /* resume the suspended thread */
                rt_ipc_object_resume(&(sem->parent));
                need_schedule = RT_TRUE;
        }
.....
判断等待队列是否空队列。不是的话就会进行恢复挂起的线程。

-------------------------------------
我的问题就是在rt_ipc_object_resume(&(sem->parent))这里。假定这个是线程1,如果恢复了,
这个线程按照道理应该是必须要从sem等待队列里面退出的,但是我在rt_ipc_object_resume(&(sem->parent))
这个函数里面没有找到把恢复线程退出sem等待队列的方法。望人指教。

=====================================
在rt_ipc_object_resume()函数里面有
rt_thread_resume(thread);
这个函数里面的
/* remove from suspend list */
rt_list_remove(&(thread->tlist));

原来&(thread->tlist)地址插入到了suspend队列里面。与前面的rt_thread_suspend()对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