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写串口程序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4-14):
string s = SendString_TextBox.Text;用这一句来获取发送区域中的字符
我想知道现在s里面装的是什么编码,是Unicode,还是GB2312,或者是其他编码体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把SendString_TextBox里面的数据转换成GB2312码,无论是汉字还是字符都要转换成GB2312,应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2011-09-01):
C#源程序都是Unicode编码的

如果要转换编码,可以使用System.Text.Encoding
下面是个例子:
System.Text.Encoding GB2312 = System.Text.Encoding.GetEncoding("GB2312");
System.Text.Encoding UTF8 = System.Text.Encoding.UTF8;
strGb2312 = GB2312.GetString(UTF8.GetByte(strUtf8)));   // 这里就把一个UTF8的字符串转为GB2312了.

网友:
貌似串口实例里面直接有个encoding类,可以直接修改编码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