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由能源,我认为是可能的,举例说明,请高人驳倒我

楼主(2011-04-14):
现在,不用耳机的矿石收音机已经有了(很早就有了),带一个5w8欧姆的喇叭,假设(只是假设)这个设备接收了0.5W的能量,在这个地区(电台辐射范围内)所有的人都有几台这样的设备接收,应该收到的能量总和是无限,发射台绝对不会因此增加负荷;这说明什么?

另:你认为特斯拉当年发明特斯拉线圈只是为了人工闪电吗?现在有一种误导,一提特斯拉线圈,人们就想到人工闪电;

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能源短缺,而是我们的观念和智慧!
大家可去天涯找能量海翻译的自由能源,去迟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删了;

美国fbi都公布1947年的事是真的了,我们的观念难道不应该转变吗?

网友:
貌似有道理,同一个发射台比如收音机FM发射台,要是在接收范围内放置N多台收音机(N=很多很多)那么能量守恒??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不用耳机的矿石收音机已经有了(很早就有了),带一个5w8欧姆的喇叭,假设(只是假设)这个设备接收了0.5w的能量,在这个地区(电台辐射范围内)所有的人都有几台这样的设备接收,应该收到的能量总和是无限,发射台绝对不会因此增加负荷;这说明什么?
另:你认为特斯拉当年发明特斯拉线圈只是为了人工闪电吗?现在有一种误导,一提特斯拉线圈,人们就想到人工闪电;
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能源短缺,而是我们的观念和智慧!
大家可去天涯找能量海翻译的自由能源,去迟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删了;
美国fbi都公布1947年的事是真的了,我们的观念难道不应该转变吗?

怕是这个设备只能出5毫瓦

还有你能接收的总功率不会超过发射台功率吧,应该是无限接近发射台功率,  一个发射台100kw算大的了吧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引用[假设(只是假设)这个设备接收了0.5W的能量,在这个地区(电台辐射范围内)所有的人都有几台这样的设备接收,应该收到的能量总和是无限,发射台绝对不会因此增加负荷;这说明什么? ]

楼主的假设(只是假设)---每个接收器都不用电源(电池等一切提供能量的部件)

说明:能量是无限!!!!!!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那个收音机放到铁筒里试一下,如果还能收到,我就相信你说的事是可能的。哈哈。

楼主:
怕是这个设备只能出5毫瓦

还有你能接收的总功率不会超过发射台功率吧,应该是无限接近发射台功率,  一个发射台100kw算大的了吧
-----------------------------------------------------------------------------------------------------------

这个实验也很好做,比如做一个只有5w的发射机,周围放矿石收音机,不需要接受质量,只要喇叭发出声音(要确定是你的发射机发出的),这种矿石机的实际功率谁给算一下(我不会算)放的矿石机超过5w甚至10w,看是否可行;

网友:
我认为,发散到空间中的功率是一定的,你的矿石越大,所获取的能量就越多。

也就是说,你的矿石可以无限大,所获取的功率可以无限接近发射功率,但是不可能超过发射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把那个收音机放到铁筒里试一下,如果还能收到,我就相信你说的事是可能的。哈哈。

放到铁通里肯定不行,这涉及到电磁波和共振;

网友:
楼主,电台附近不能有同频率的谐振设备的,不然不是烧掉你的设备,就是发射能量被你吸收。
通常发射机时KW级别的,接收机天线段是uW/mW级别的,所谓的N是有限的,简单的说类似共享上网,矿石机就那个用BT的,占用了别人的带宽。

网友:
非常同意LX的观点,没文化,真可怕!真的很可怕!

网友:
真的是,没文化,真可怕!科普道路任重道远,民科永远消灭不完…

楼主:
士兵踩断桥的故事(不知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那么使桥断的真正原因是 共振;大家在想想荡秋千的例子;

我想到一个证明(我没条件做):中间放一个音叉,周围放10个或多个(频率必须相同)使中间音叉振动,周围几个都跟着振动(这是可以理解的),关键看它们的振动幅度是多少;(如果把中间的振幅设为1,每个音叉振幅是接近1(有损耗),还是不大于1/10)在学校的物理老师可能有条件做这个实验,关键是共振;

网友:
楼主,你确定矿石机能带5w8欧姆的喇叭?做矿石机一般都需要用高阻的耳机才能听到一点声音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46022-1-1.html

网友:
Free Energy不叫自由能源,应该叫免费能源,free可以翻译成自由,也可以翻译成免费,这里明显应该用后者……
其实能量是守恒的,从一个点辐射源发射的电磁波,会均匀辐射到每一个不被遮挡的地方,单位面积接收到的辐射能量随着距离增长而快速减少。你在一个100kW电台的天线100米距离能获得0.5W的能量,但是你在距离这个天线100km的地方用同样的天线是不是还能获得这个能量?距离天线100米的空间,又能放下多少个这样的天线?显然不可能是无限的。
其实免费能源大家每天都在享受:太阳能。除了核能,现在地球上消耗的几乎全是太阳能,石油也只是几亿年前积攒下来的太阳能而已。

网友:
如果在300年前,
你去对牛顿说,
一个具体的物体,
运动速度越快,
它的质量越大,
时间会变慢,
那么他会说你是疯子。

如果在100年前,
你去对爱因斯坦说,
基本粒子的状态是不确定的,
它可能在这里,
也可能在那里,
那么他会说你脑子进水了。

如果在现在,
你说存在自由能,
甚至存在永动机,
能量可以凭空产生,
大多数人会说你该去中学补习物理课了。

如果在100年后,
你说能量是守恒的,
只能被转移和变换,
却不能凭空产生,
大多数人可能会建议你去神经病院找号贩子挂专家号。

历史是在不断发展的,
人类的认知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大多数普通人只会接受当下可以验证的,被公认的知识。

200年前,谁会想到有一种金属制作的容器,可以装下数百人,
并在几个小时之内,将他们送到千里之外,而且还是飞在空中的?

凡尔纳的小说是科幻的,但是,现在几乎都实现了。

自由能的说法是科幻的,以后可能会实现,

但是,在现在,今天,此时此刻,

它依然是科幻。

网友:
最近伪科学论调多了哦。
就矿石机而言,N多输出功率之和不会大于发射机输出功率。如果出现N饱和,即多台矿石机极其靠近的情况下,当天线距离小于1/2波长的时候,每个矿石机的接收能量下降。可以理解为挡到亮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士兵踩断桥的故事(不知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那么使桥断的真正原因是 共振;大家在想想荡秋千的例子;
我想到一个证明(我没条件做):中间放一个音叉,周围放10个或多个(频率必须相同)使中间音叉振动,周围几个都跟着振动(这是可以理解的),关键看它们的振动幅度是多少;(如果把中间的振幅设为1,每个音叉振幅是接近1(有损耗),还是不大于1/10)在学校的物理老师可能有条件做这个实验,关键是共振;

我想这有点道理,收音机的共振会不会也辐射出了功率呢?

来一个简单的模型:太阳,那就是一个超级大号的无线电台,只不过辐射的电波是可见光范围的。如果一个物体将太阳包在其中,那这物体就100%的接收了光能,如果只是天王星轨道上的海王星……以那星球的面积,能吸收多大功率的阳光?

网友B:
我只记得阿西莫夫的经典之作 神们自己,The god themselves,将宇宙法则纳入质能守恒定律,想违反热力学定律?可以,代价是宇宙常数的守恒,这是到目前为止关于永动机我所看到的最靠谱的实现,当然前提是你有能力在平行宇宙间传递法则…话说回来,黄金时代的大师们真的很天才…

网友:
我顶15楼,同时希望大家不要老是问候人家亲属,你可以不赞同不说话,除非你能预测未来,要不谁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网友:
回复 楼主:
士兵踩断桥的故事(不知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那么使桥断的真正原因是 共振;大家在想想荡秋千的例子;
我想到一个证明(我没条件做):中间放一个音叉,周围放10个或多个(频率必须相同)使中间音叉振动,周围几个都跟着振动(这是可以理解的),关键看它们的振动幅度是多少;(如果把中间的振幅设为1,每个音叉振幅是接近1(有损耗),还是不大于1/10)在学校的物理老师可能有条件做这个实验,关键是共振;

楼主的这个证明也是不成立的。。你那个共振是存在介质中的。。其实是你一个音叉去振动空气。然后空气再去振动其他音叉的。。所以正真做功的是空气。。(也像你说的。。很好理解。。在音叉离震源越远。共振也就越小不是么?)所以不是你本身的能。。而是你产生的其他形式的转变。之间也可能会有空气分子之间的动能。。。。
关于能量守恒则暂时还是认为正确的。。在发现其他物质之前。(比如神学中的精神能,暗物质。。。这个暂时不知道怎么定义)

网友:
我也顶15楼

网友:
回复 楼主:

供震的能量也是外部提供的,士兵每次踩桥的能量会累积。力的大小和能量大小不是一个概念。

至少现在的科技水平还没有办法超越热力学能量守衡,你的想法来至于一知半解,,你用的只是工程上假设发射功率远大与接收时的简化算法来计算的收音机的接收功率,而且实在不知道你做下实验就知道了。很多科学家都想推翻能量守衡,但到目前没有发现。离这个目标最近的麦克斯威妖实验也只是吧负熵转化为能量。

网友:
楼主应该搞哲学或者其它名字也叫科学的东西, 但请不要做当前的硬科学了. 你的智慧太超前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现在,不用耳机的矿石收音机已经有了(很早就有了),带一个5w8欧姆的喇叭,假设(只是假设)这个设备接收了0.5w的能量,在这个地区(电台辐射范围内)所有的人都有几台这样的设备接收,应该收到的能量总和是无限,发射台绝对不会因此增加负荷;这说明什么?
。。。。。。。
。。。。。。。

楼主做过无线供电么?

接收端的电流增大,发射端的电流也会跟着增大的。。。

你这句“发射台绝对不会因此增加负荷”,只是自己凭空想象吧。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应该搞哲学或者其它名字也叫科学的东西, 但请不要做当前的硬科学了. 你的智慧太超前了.

不是太超前了,是太落后了,特斯拉100年前就提出来了,建议大家多读些1900-1980年之间的电磁学等技术书籍;现在的书把很多知识都屏蔽了; 你不认为到现在我们的汽车还是基于4冲程的发动机这个事实很奇怪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Tesla coil有超出现有电磁学理论的东西吗?没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供震的能量也是外部提供的,士兵每次踩桥的能量会累积。力的大小和能量大小不是一个概念。

至少现在的科技水平还没有办法超越热力学能量守衡,你的想法来至于一知半解,,你用的只是工程上假设发射功率远大与接收时的简化算法来计算的收音机的接收功率,而且实在不知道你做下实验就知道了。很多科学家都想推翻能量守衡,但到目前没有发现。离这个目标最近的麦克斯威妖实验也只是吧负熵转化为能量。

你说的有道理,同样的道理,楼主位的办法是把无数的电子振动能量累积起来;(天空不空,太空不空,大胆猜想 真空也不空,地球就是漂浮在能量的海洋上,关键你要找到方法让让互相抵消的能量用共振的方法累积起来;发电机你知道吗?一个磁场的变化,使线圈中即产生了电,也产生了磁,不辛的是产生的磁是反向的;如果让产生的磁 通过特殊安排让他不再反向,而是有一个同向的分量,这就变成了正反馈,其结果是磁生电,电生磁,越来越大;我们的脑子不应该考虑能不能,而应该考虑如何产生正反馈)

网友:
我同意9楼和15楼的观点

网友:
神棍啊神棍,话说为什么要把Tesla炒作成神棍啊,人家都死了啊!Tesla也不过是有无线输电的设想又不是凭空产生能量…劝你少看什么Tesla多看看Maxwell…最有可能打破现有热力学定律的领域是微观物理,可是量子论都快一个世纪了依然没有打破定律…另外我不同意15L,技术进步确实很快,但是自从Calilio时代经典物理学开始到现在的现代物理学,并没有基础物理定律被彻底推翻,只有新领域不断发现,因为包括经典物理学在内,整个物理学体系是建立在严格的数学基础上的,所提出的结论只有适用性的问题而不会有彻底不成立的问题。单纯的说能量守恒已经被Einstan补充到质能守恒,将来一定会有新的守恒被补充进来,但没有人可以违反系统熵增,只能是封闭系统无限或有限的扩大…将来能源突破也许来源于未知低熵空间的发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士兵踩断桥的故事(不知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那么使桥断的真正原因是 共振;大家在想想荡秋千的例子;
我想到一个证明(我没条件做):中间放一个音叉,周围放10个或多个(频率必须相同)使中间音叉振动,周围几个都跟着振动(这是可以理解的),关键看它们的振动幅度是多少;(如果把中间的振幅设为1,每个音叉振幅是接近1(有损耗),还是不大于1/10)在学校的物理老师可能有条件做这个实验,关键是共振;

如果你的假设成立
那么开始中间的音叉是振源,后来周围的10个都是振源了,这样11个互相影响,由开始的振幅1一直真到世界毁灭。。。。

进一步的推理是:我跺下脚,宇宙就将爆炸。。。。

网友:
回复 楼主:

拜托,科学家不是这么“考虑”问题的,“考虑”出来的都是伪科学。
要产生只有一个方向的磁场,就是磁单极子,这个科学界早就提出来了,N多物理学家都在研究这个课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应该搞哲学或者其它名字也叫科学的东西, 但请不要做当前的硬科学了. 你的智慧太超前了.
不是太超前了,是太落后了,特斯拉100年前就提出来了,建议大家多读些1900-1980年之间的电磁学等技术书籍;现在的书把很多知识都屏蔽了; 你不认为到现在我们的汽车还是基于4冲程的发动机这个事实很奇怪吗?

那么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真的自以为你读过电磁学方面的书,而不是看了网上胡诌八扯的一片某民科晚上睡不着觉而冒出来的思想火花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子不会像人一样有规律的一下一下产生共振,      人是有很高负熵的。

变化电场产生磁场变化磁场产生电场,管正反馈负反馈什么事?知道电磁场的方程是怎么写的不?电场产生磁场磁场产生电场,反正能量不会变。
空想。
劝你还是多读书吧。
不用再浪费口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嗯。整个物理学是建立在数学“等”式上的,所以从基础就决定了“等”,即守恒在物理学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网友:
起码在现有科学理论下,能量守恒是铁律,也许哪天发现了暗物质什么之类的东东后,LZ的想法可能真的变成现实

LZ的想法可能是错误的,但引起的思辨是好的
鼓励大家的思辨,而不要言语过激

网友:
可怕啊!
我等凡人不考虑科幻的事情。
自从英国产生科学主义之后,世界的思维方式都变成了不能假设,只能从现象求证。而且我对此也坚信不疑。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太超前了,是太落后了,特斯拉100年前就提出来了,建议大家多读些1900-1980年之间的电磁学等技术书籍;现在的书把很多知识都屏蔽了; 你不认为到现在我们的汽车还是基于4冲程的发动机这个事实很奇怪吗?

看吧,早就说过伪科学必须依赖阴谋论才能有生存的土壤。
一扯上阴谋论,就谁都辩不出个结果,因为谁也不是别人肚子里的虫,谁都可以指责别人有阴谋,而被指责的人是无从否认的。

甲:“你有阴谋”
乙:“我没有”
甲:“你有”
乙:“我没有”
甲:“你有”
乙:“我没有”
……
乙:“算了,不和你一般见识”
甲:“看吧,默认了”
乙:“%#%@%#@!”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可怕啊!
我等凡人不考虑科幻的事情。
自从英国产生科学主义之后,世界的思维方式都变成了不能假设,只能从现象求证。

相对论里的光速不变原理到现在还是假设
光速不变 是相对论的基础
如果哪天证明了光速时变的,那相对论就崩溃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思路正确,所以要质疑相对论就需要提出可行的实验方法证明光速不变是错的,或者说在一定条件下是不成立的,进而提出在特定条件下更准确的理论,最后才能利用新理论去指导实践,开发出新技术。
核能就是遵循这条路开发出来的:首先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在宏观和微观领域补充了牛顿力学的不足,然后实验证实相对论最重要的结论E=mc^2成立,最后想出办法使m -> E成为可控的过程。

如果爱因斯坦一开始只是提出“我们来考虑一下如何把质量变成能量吧”这么一个空口号,那他也就是个疯子而已。

网友:
楼主的帖子让我仔细的思考了一段时间,所以虽然不同意楼主的观点,不过还是感谢哈!

网友:
楼主。。。
讨论物质创生和毁灭吧,能量什麽的已经不能阻止我们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I:
思路正确,所以要质疑相对论就需要提出可行的实验方法证明光速不变是错的,或者说在一定条件下是不成立的,进而提出在特定条件下更准确的理论,最后才能利用新理论去指导实践,开发出新技术。
核能就是遵循这条路开发出来的:首先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在宏观和微观领域补充了牛顿力学的不足,然后实验证实相对论最重要的结论e=mc^2成立,最后想出办法使m -> e成为可控的过程。
如果爱因斯坦一开始只是提出“我们来考虑一下如何把质量变成能量吧”这么一个空口号,那他也就是个疯子而已。

你这方法就是典型的科学主义的方法。楼主是要颠覆这种方法,而不是能量守恒内容本身。
反正我是堕落了,我只信科学能求证的东西。其它东西保持怀疑与敬畏。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不是太超前了,是太落后了,特斯拉100年前就提出来了,建议大家多读些1900-1980年之间的电磁学等技术书籍;现在的书把很多知识都屏蔽了; 你不认为到现在我们的汽车还是基于4冲程的发动机这个事实很奇怪吗?
看吧,早就说过伪科学必须依赖阴谋论才能有生存的土壤。
一扯上阴谋论,就谁都辩不出个结果,因为谁也不是别人肚子里的虫,谁都可以指责别人有阴谋,而被指责的人是无从否认的。
甲:“你有阴谋”
乙:“我没有”
甲:“你有”
乙:“我没有”
甲:“你有”
乙:“我没有”
……
乙:“算了,不和你一般见识”
甲:“看吧,默认了”
乙:“%#%@%#@!”

gzhuli说的太对了,现在网络的风气就是这么浮躁

自己胡编乱造,人家指出你不对,就说人家有阴谋,或者说人家被蒙蔽
好像自己就是救世主一样

网友:
这位楼主从第一帖,第一段开始,就错了.   就己经在想当然了.

无方向性电波辐射的强度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这还是没有衰减的理想条件.
仅此,己经决定了不可能接收大于发射, 不可能输出大于输入.

网友:
我们只是生活在3维空间,记得哪个讲道的博士说,上帝是生活在9维空间的。(虽然我不是基_督徒)
那些不被承认,不能解释的也就被认为是幻觉,神经,
现在的人类太武断,也太自大,不知道,就认为是不存在的,比如外星人,虽然我没见过外星人,但浩瀚的宇宙,谁能保证没有第二个第三个第n个地球?自己找不到就是没有?况且这还是建立在地球人狭隘的生命形式上:说生命的三个必要条件是阳光空气水。

所以,我顶15楼,及楼主

网友:
我真晕,这种没有基本科学素养的东西也值得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J:
如果大家都各自去信奉不靠谱的东东,这个世界就没有共识了.也就没有相对真理了.

作为个人,你可以有你的认知自由.
如果要交流,就必须遵循己达成的共识.

你也可以创造真理,但必须要有实证.    实证之前, 只能是幻想.

网友:
楼主的标题是:关于自由能源,我认为是可能的。

那还等什麽?快用吧,减小每月电费支出。别人看到成效,你叫他们不信都不能。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们只是生活在3维空间,记得哪个讲道的博士说,上帝是生活在9维空间的。(虽然我不是基_督徒)
那些不被承认,不能解释的也就被认为是幻觉,神经,
现在的人类太武断,也太自大,不知道,就认为是不存在的,比如外星人,虽然我没见过外星人,但浩瀚的宇宙,谁能保证没有第二个第三个第n个地球?自己找不到就是没有?况且这还是建立在地球人狭隘的生命形式上:说生命的三个必要条件是阳光空气水。
所以,我顶15楼,及楼主

你的知识应该更新了,到底是谁武断呢?

1. 三维空间是牛顿时代,爱因斯坦的理论里,空间是4维的,霍金的理论里,空间是11维的,比你说的上帝的9维还多。
2. 有谁说过没有外星人吗?大家只是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外星人。
3. 阳光空气和水也不是科学的说法,科学的说法是氢碳氮氧磷硫元素才是生命不可或缺的。实际上科学家从来没停止过找寻生命的其他形式,去年NASA刚宣布了发现不需要磷,而以剧毒的砷为“食物”的细菌。

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理论研究上的,不是空想、空口无凭的。你以及LZ的才是仅凭极有限的科学知识和自身的主观感官认知得来的狭隘的空想。

网友:
我等凡人混口饭吃 这些都是将来时

网友:
预言可以,但不等于就有价值。
预言家不等于学者,不是科学家,预言不能当饭吃,更不能拿预言骗取财物。

预言只是说说而已,除非短期内能验证的,否则一无是处!
炫天炫地的说个预言,信誓旦旦的说以后能实现某某某,这类科幻谁都会说,科幻电影里很多都是,若要把这个玄话让强迫别人认可,而且不厌其烦的到处说教,甚至想让自己的预言转变成金钱,让别人器重自己、供奉自己,那就是伪科学骗子!

网友:
我建议LZ继续研究,而不是在这里开贴讨论。

论坛里有牛人,但是不是这方面的牛人。

如果真的有志于这种基础理论的研究,多思考,多求证才是好方法。当然如果有人和你志同道合,讨论也是可以,不过因为想法独特,可能需要大量的时间沟通

网友:
就算是自由能源也是符合能量守恒定律的! 它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提取它。

网友:
科学和发展的历史观是两码事
你可以通过过去的事实说某些东西是我们逐渐认识到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你的理论是正确的。
科学就是要一是一,二是二,除非你能证明,否则只能是猜想。
别人指出你的猜想中的漏洞,也没什么。

网友:
现在的很多科学,都是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的。都是从实验原理假定某几个基础定理是真理,然后推出其他结论(量子力学更扯……它是直接建立在假设之上的,然后由这个假设推出某种实验现象,然后通过实验求证。至于为何这个假设会是这个样子……没有人能解释……最简单的例子,哈密顿算符)。

经典力学,就是牛顿三定律
理论力学,就是相对论
电磁学&电动力学,就是麦克斯韦方程组
热力学,就是热力学三定律(说是四定律也可以,如果算上第零定律的话)
量子力学,就是四大假定

近代物理学,就是以各种假设,各种假定为基础的。

基础科学,研究很难。不过我希望更多的国人有志于此,并且做出相应的成就,那么下一次技术革_命,便是中国的天下

(最后一句话是感慨,大家别太当真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请注意一点:接收天线会改变原发射天线的场强分布.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F:
可怕啊!
我等凡人不考虑科幻的事情。
自从英国产生科学主义之后,世界的思维方式都变成了不能假设,只能从现象求证。
相对论里的光速不变原理到现在还是假设
光速不变 是相对论的基础
如果哪天证明了光速时变的,那相对论就崩溃了

光速不变基于严格的实验证明,实验表明在目前人类所能达到的观察水平内,光在均匀介质内的传播速度不随参考系的改变而改变,而如果有一天观察到在某特定条件下光速可变,也许会使得相对论的适用范围更广…正如磁单极子,有人担心其发现会颠覆经典电磁学,殊不知其使得麦氏方程更加对称完美,而且丝毫不影响基于其理论的现有成果,只会使得其应用范围更广

网友:
楼主讲的第三句话就错了,矿石收音机是用高阻抗喇叭的,怎么会用5W8欧姆的喇叭?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现在,不用耳机的矿石收音机已经有了(很早就有了),带一个5w8欧姆的喇叭,假设(只是假设)这个设备接收了0.5w的能量,在这个地区(电台辐射范围内)所有的人都有几台这样的设备接收,应该收到的能量总和是无限,发射台绝对不会因此增加负荷;这说明什么?
。。。。。。。
。。。。。。。
楼主做过无线供电么?
接收端的电流增大,发射端的电流也会跟着增大的。。。
你这句“发射台绝对不会因此增加负荷”,只是自己凭空想象吧。呵呵

这条信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难道电视台广播电台的就根据这个来片段收视率收听率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K:

有道理,一直不解电视台怎么计算的收视率,难道真的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K:

貌似不是这样的,看来收视率是比较虚的
GOOGLE了下:

  目前采用的收视率数据采集方法有两种,即日记法和人员测量仪法。日记法是指通过由样本户中所有4岁及以上家庭成员填写日记卡来收集收视信息的方法。样本户中每一家庭成员都有各自的日记卡,要求他们把每天收看电视的情况(包括收看的频道和时间段)随时记录在自己的日记卡上。日记卡上所列的时间间隔为15分钟。每一张日记卡可记录一周的收视情况。

  人员测量仪法是指利用“人员测量仪”来收集电视收视信息的方法,是目前国际上最新的收视调查手段。样本家庭的每个成员在手控器上都有自己的按钮,而且还留有客人的按钮。当家庭成员开始看电视时,必须先按一下手控器上代表自己的按钮,不看电视时,再按一下这个按钮。测量仪会把收看电视的所有信息以每分钟为时间段(甚至可以精确到秒)储存下来,然后通过电话线传送到总部的中心计算机\(或通过掌上电脑入户取数据\)。

网友:
央视是电话随机统计。
不要忘记了,农村现在好多地方都有线了。
数字电视可点对点通信,统计收视率小菜了。

网友:
1.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是只能从现象到抽象到理论再到实证这条路。

2.从技术发展的历史上有些阶段是有突变的,这些阶段总有几个天才,而天才的思想是诞生于适合的土壤,是土壤!!!

3.更前沿的思想上为什么科学和宗教总有些联系,从这个方面上说目前的我们都是五十步和一百步,对于LZ提出的想法应该少些越文人相轻的看法,没有更宽广包容的胸怀怎么会产生容纳芸芸众生的理论呢?至少这个帖子的讨论需要这样。

网友L:
如果还有人对电磁波觉得抽象,还缺少概念,还不能明辨是非......
那么就用可见光来替代好啦.  这下够直观了.  够想象了.

假设一个45W的4U节能灯,  光通量2800lm(单位: 流明,可以理解成光功率).
也就是说: 这盏灯可以发出2800lm的光功率.

如果现在再有人说:   “可以有办法使得接受的光功率超过发出的光功率. ”
还会有几个人愿意相信这种说法.
还会有几个人会赞叹这是思想解放和创新精神.

网友:
永动机不一定站不住脚;但是楼主举的例子站不住脚。。。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的是,没文化,真可怕!科普道路任重道远,民科永远消灭不完…

网友:
讨论这种问题,烂坛!

网友:
回复 网友H:

暗物质恰恰证明了能量守恒好不好。

暗物质和正物质的湮灭是能量能量守恒,质能方程最好的印证,不学无术真可怕。

网友:
回复 网友L:
如果还有人对电磁波觉得抽象,还缺少概念,还不能明辨是非......
那么就用可见光来替代好啦.  这下够直观了.  够想象了.
假设一个45w的4u节能灯,  光通量2800lm(单位: 流明,可以理解成光功率).
也就是说: 这盏灯可以发出2800lm的光功率.
如果现在再有人说:   “可以有办法使得接受的光功率超过发出的光功率. ”
还会有几个人愿意相信这种说法.
还会有几个人会赞叹这是思想解放和创新精神.

有个可爱的象现

  制冷空调   利用小能量去搬运大能量   (我只是在举例,能量的一种应用方式)

网友:
to71楼
人家说的是发射和接收好吧,和你说的不一样.
我换个例子,你在银行有10块存款,你在任何一个储蓄所可以提1-10块,但是能提出来的总和肯定是10块.
从银行出纳的角度来说,他经手了10块,但是这10块跟他没关系啊

灯泡相当于银行,接收的人相当于提钱的人
你说的空调相当于出纳,既不是辐射能量的也不是接收能量的,跟66楼的例子没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M:

如果你能搞清楚势能这个概念就不会觉得好玩啦。唉……

网友:
其一、里发射源越远,信号越微弱。
其二、如果你用这种装置做成一个3维球面把发射源包裹起来,信号可能就没法通过这个球面了,因为被吸收了。

网友:
有个可爱的象现
  制冷空调   利用小能量去搬运大能量   (我只是在举例,能量的一种应用方式)

那是热泵,(逆卡诺循环,)特定条件下运用得法的话,能效比可以达到10倍.  (制热的好办法!)
但“能效比”不等于“效率”.

如果把10倍能效比的所得,再用热机(卡诺循环)还原, 结果就会是一场空欢喜. 效率还是小于1.

其实,比热泵更可爱的还有!  就是透镜或反射镜. 最便宜的是抛物平板反射线聚.
相比热泵,用反射镜聚热提升热源品位,还不用消耗电力,就更节能高效,更绿色环保,更低成本,更高性价比.
当然,透镜只限于聚光.  具体应用,还就是对付太阳光.

网友:
楼上各位说的没文化是说我么,我没文化都知道买了1个饼吃一口就少一口啦。
那位见过什么光物质暗物质的贴个图来见识见识

楼主:
我只能长叹一声!如果你不相信中国的专利,你去翻翻美国的专利从1880到2000年,你认为那都是骗人的吗?

这个话题不要讨论了,看了也别回复;

我最后建议大家多研究磁 高压 高频!最重要的是敞开你的心!
-------------------------------------------------------------------------------------------
再次强调,不要跟帖讨论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么最后告诉你,
专利不等于科学. 专利只具备法律意义, 不等于科学鉴定.
美国的专利,同样不靠谱!   不要轻易相信.    专利机构从来都不负科学意义的鉴定责任.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不用耳机的矿石收音机已经有了(很早就有了),带一个5w8欧姆的喇叭,假设(只是假设)这个设备接收了0.5w的能量,在这个地区(电台辐射范围内)所有的人都有几台这样的设备接收,应该收到的能量总和是无限,发射台绝对不会因此增加负荷;这说明什么?
另:你认为特斯拉当年发明特斯拉线圈只是为了人工闪电吗?现在有一种误导,一提特斯拉线圈,人们就想到人工闪电;
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能源短缺,而是我们的观念和智慧!
大家可去天涯找能量海翻译的自由能源,去迟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删了;
美国fbi都公布1947年的事是真的了,我们的观念难道不应该转变吗?

自由能源指的是能源的获取方式很廉价  例如地球的电磁场能 宇宙射线能 物质中本身就蕴涵能量 你这样说可能大家会接受一点

网友:
能量不是无限的。只是发射功率远远大于接收功率而已。由于大多数接收器都是有源的,因此他们在接收到信号之后会往外辐射同样的电磁信号。如果拿一个无源的屏蔽罩把发射塔给盖住,外面就接收不到信号了,功率全被消耗在屏蔽罩上。屏蔽罩就是接收器。

网友:
嘻嘻,把一个卫星发射到月球同步轨道,这个就是永动机,你看它不是在不停的转吗,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N:
嘻嘻,把一个卫星发射到月球同步轨道,这个就是永动机,你看它不是在不停的转吗,哈哈

同步卫星算个鸟,靠卫星上的燃料定期喷一下来维持轨道的,喷完卫星就报废了,所以卫星全部都是有寿命的,燃料完了就掉下来了。
按照现在的物理观点,连宇宙都不是永动机,最终宇宙会扩张到无限大,物质和能量消耗殆尽而告终。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N:
嘻嘻,把一个卫星发射到月球同步轨道,这个就是永动机,你看它不是在不停的转吗,哈哈
同步卫星算个鸟,靠卫星上的燃料定期喷一下来维持轨道的,喷完卫星就报废了,所以卫星全部都是有寿命的,燃料完了就掉下来了。
按照现在的物理观点,连宇宙都不是永动机,最终宇宙会扩张到无限大,物质和能量消耗殆尽而告终。

为啥写月球同步轨道,就是因为月球没有掉下来哦。

再说宇宙的时间已经够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N:

月球的质量和卫星的质量能比么?卫星那点质量,太阳风都能吹得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N:
你这个永动机确实是永动机啊,只不过不能对外做功

网友:
回复 网友N:

月球和地球的距离不是恒久不变的,周期也不是从地球月球出现就是现在这个长度。地球的自转都不是恒定的,何来永动?那些永动机,最后还是用了其他东西,国外所谓的永动机,不过是将磁铁本身包含的势能转化为动能,然而磁场却在衰弱,最后也不能动了,要换磁铁,这也叫永动机?没有能量,如何让原子排列的磁方向基本一致?

网友:
LZ,还是不用说这么多话了,努力把你想象的东东实现,造福人类吧

真理不是讨论出来的,谬论不是讨论出来的,多做,少说

网友:
真TM搞笑了,不学无术凭空幻想还说别人不思进取思维狭隘。
从物理学的发展史来看,有哪条惊天大发现是完全推翻以前的理论的?都是每一个理论都有它的适用范围,B理论的推出弥补了A理论的不足。
现有的理论都搞不懂你还好意思去发现别的新东西?你还有资格去推翻别人的理论?选择性失明还冠冕堂皇了!
什么都是假设什么都是估算和想当然。我还在一次测试一个升压电路的时候算出来的效率超过了100%很多呢!就因为抛弃了小数点后面的一些数而已。
拿出什么前人的设想后人都实现了来说事,关键是前人的设想没否定什么吧,只是当时的科技力量达不到而已。那些设想没实现的你又知道有多少?比尔盖茨大学没毕业,其他大学没毕业的个个都是比尔盖茨么?
自己YY不要紧,不要把自己往那些科学泰斗身上靠。说的好听点你的出发点错了,不好听就是动机不纯。
科学是严谨的,就算是门捷列夫玩扑克排出了元素周期表凯库勒梦见几只猴子首尾相连确定了苯环结构人家也会去证实。
科学像你们YY的这般容易人类就不会还蜗居在地球上了。

以上胡话不针对任何个人,只是想提醒各位想问题麻烦想全点。

网友:
回复 网友O:
回复 楼主:
楼主请注意一点:接收天线会改变原发射天线的场强分布.

他知道了接收天线会改变原发射天线的场强分布也不会知道改变的场强分布会进而改变什么,知道的话就不会做出如此的假设。

网友:
回复 网友N: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N:
嘻嘻,把一个卫星发射到月球同步轨道,这个就是永动机,你看它不是在不停的转吗,哈哈
同步卫星算个鸟,靠卫星上的燃料定期喷一下来维持轨道的,喷完卫星就报废了,所以卫星全部都是有寿命的,燃料完了就掉下来了。
按照现在的物理观点,连宇宙都不是永动机,最终宇宙会扩张到无限大,物质和能量消耗殆尽而告终。
为啥写月球同步轨道,就是因为月球没有掉下来哦。
再说宇宙的时间已经够长了

考,不学无术啊!
它在那里悬着,还在围着转,说明它有能量,不掉下来(轨道没变小)是因为没有对外做功。
你拉根电线下来让月球帮你发发电试试??

网友:
顶89楼。
我就奇了怪了,为什么这种伪科学的帖子总能顶这么高?
这就是你们这些自诩高素质的工程师的水平?20多年的学,都学到狗脑子里去了。
教科书对不对,你们倒是说出个所以然来啊。搞阴谋论,有意思吗?

以上有感而发,别对号入座。

网友:
回复 网友P:
回复 网友N:
你这个永动机确实是永动机啊,只不过不能对外做功
动态静态都是相对的,月球虽然在动,那是你选择参考系的问题。月球你可把它看成是匀速圆周运动,合外力和速度是垂直的,即不对外做功也没有外界对它做功。你可以参考一下电子轨道就明白了,电子在轨道跃迁的过程中是要向外吸收或释放能量的。如果你让月球来发电(负功),那么它自会慢慢地接近地球,最终坠落。相反如果你不停的对它做正功,它会越来越远离地球,最终飞出地球成为行星

网友:
我觉得楼主可以去学学电磁波理论和天线原理再来说是否违反能量守恒原理。
N多接收机靠近发射设备会改变发射机功放的负载阻抗,直接关系到输出的功率,所以不存在楼主所说的无限能量问题。
我并不是说能量守恒的原理是亘古不变的,但是楼主的想法可以用现有的知识体系来Bust.

网友:
科学的基石始终应该是实证。

能提出超前理论的人,我们称为天才,但是天才的构想也需要通过实证。

科学研究中存在的天才,是提出的理论很好地解决前人理论不能解决的问题,并引导出后来的实证的天才。

成天YY打破现有理论体系,但是连现有理论都搞不清楚,幻想提几个假设就能建立一套理论是不靠谱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只能长叹一声!如果你不相信中国的专利,你去翻翻美国的专利从1880到2000年,你认为那都是骗人的吗?
这个话题不要讨论了,看了也别回复;
我最后建议大家多研究磁 高压 高频!最重要的是敞开你的心!
-------------------------------------------------------------------------------------------
再次强调,不要跟帖讨论了

我觉得 maruibing之所以受到大家的攻击 就是举得例子不太恰当 说话太武断,关于自由能源,最近我在讲新能源技术的时候也花了相当的篇幅给学生讲过.
我对自由能源的理解是 "新的技术 使得对能量的获取变得更容易和更廉价",在这里,我们不说永动机,也不说什么反引力装置,我们只说
自由能源所追寻的新技术能够使得我们不再依靠传统昂贵的能源技术,我提一个大家容易接受的吧 ,
比如太阳能:目前有一些科学家在研究新的太阳能电池材料,通过改变碳分子结构来使得其吸收光子的能力增强,目前这种材料的光电转换效率几乎能达到8%.想象一下吧 如果你有 几块转换效率到 50%的碳太阳能电池板,你几乎不用买电了...(下雨天除外)

我所知道的是有一些天才的科学家,他们提出的理论,真的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很美好,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迷团就是,据说特斯拉曾发明过一种电磁装置,仅靠地球磁场就能加热水壶里的水(原理我不清楚),早在1902年的时候....

有朋友会说:那为什么我做不出来?  我没法复制他的实验?  因为你不是 特斯拉...

还有朋友说:你说的那么好,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用上 特斯拉 的神奇装置?

我只举个简单的例子: 现在混合动力车,电动汽车的发展很快,各地都兴建了 电动汽车充电桩,可是电动汽车还是跑不了长途,为什么?
你不知道在哪充电!可是开车的人都找的到加油站吧? 为什么不能在加油站 建电动汽车充电桩呢? 我们有那么大的加油网络 ,可以方便迅速的推广.如果你想明白了,你就不会提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还有有朋友说:宇宙也是需要能量的

希望你可以看看 70年代的译本科普读物 名字叫做<最初三分钟>

宇宙大爆炸之前 是一个数学上的奇点 无体积 无质量

我想请问你能量从哪里来.....

网友:
楼主很可笑,你去找个能驱动8欧扬声器的无源矿石机给大家长长见识。

假设不成立,所以由假设推断的结论是胡扯。

新能源会有的,要有“源”,而不是凭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Q:
科学的基石始终应该是实证。
能提出超前理论的人,我们称为天才,但是天才的构想也需要通过实证。
科学研究中存在的天才,是提出的理论很好地解决前人理论不能解决的问题,并引导出后来的实证的天才。
成天yy打破现有理论体系,但是连现有理论都搞不清楚,幻想提几个假设就能建立一套理论是不靠谱的。

呵呵 这位朋友 你说的貌似很有道理也很理直气壮,
但其实就是你这种论调 扼杀了很多天才般的设想.

有些东西 也许只能提供理论上的证明,无法进行实证.
比如宇宙的最终结局,是膨胀 还是坍缩成为一个新的奇点?
有人提出了新的理论,难道你也让他去实证?

我深感我们对待研究,对待学术观点的看法太功利,太实际.你说的对,天才的构想需要实证明,
但你没你必要,因为它无法提供实证就急着去否认他.
很多情况下,提出实证比提出设想还要难!

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要否定他,就要深入他的理论,提出相反的证明.
所以:不能提供实际可靠的验证 就是错的,这样的判断实在太简单粗暴了.

照你这么说 所有研究外星生命体的人都得拿个ET尸体出来你才会承认人家的研究是对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R:
你说的不妥.

你先要搞清楚,是这儿的楼主违背了现有的理论和共识.
可以认为,这不是创新,而是不懂.
因为他没有理论支持,也没有实物证明.  就算他只是自己研究, 别人要说几句,不算不合情理.

至于说是否有外星生命,这儿并没有人否认,  也没人反对别人对此作理论研究.
但如果有人一定要说见着了,
那就必须拿出证据才能让别人信服. 这也没有不合情理.

网友:
回复 网友R:
回复 网友S:
科学的基石始终应该是实证。
能提出超前理论的人,我们称为天才,但是天才的构想也需要通过实证。
科学研究中存在的天才,是提出的理论很好地解决前人理论不能解决的问题,并引导出后来的实证的天才。
成天yy打破现有理论体系,但是连现有理论都搞不清楚,幻想提几个假设就能建立一套理论是不靠谱的。
呵呵 这位朋友 你说的貌似很有道理也很理直气壮,
但其实就是你这种论调 扼杀了很多天才般的设想.
有些东西 也许只能提供理论上的证明,无法进行实证.
比如宇宙的最终结局,是膨胀 还是坍缩成为一个新的奇点?
有人提出了新的理论,难道你也让他去实证?
我深感我们对待研究,对待学术观点的看法太功利,太实际......

必须把民科扼杀在摇篮中,注意,是必须!一个民科的危害要由不计其数的科普工作者来弥补,你觉得这很好玩?瞎jb扯淡也能叫科学的话,我们的科学水平都能飞到宇宙边界上了。现在物理学的发展,旁人已经插不上手了,所以别瞎捣乱了,没有140的智商,别碰理论物理。我要否定他,我只要知道他的知识水平就可以了,没有深厚的数学基础,想推翻物理学?回家洗洗睡吧。这是物理出身的人对你的忠告,别浪费时间。还有,你那个最初三分钟已经过时了,你该更新更新知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T:

求用磁铁供能的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U:

如果在300年前,
你去对牛顿说,
一个具体的物体,
运动速度越快,
它的质量越大,
时间会变慢,
那么他会说你是疯子。

如果在100年前,
你去对爱因斯坦说,
基本粒子的状态是不确定的,
……
………
…………
………………
…………………

我认为,不靠谱的预言绝对要比这些现在(或未来)被证明靠谱的要多得多。。。

网友:
顶 eggcar 八号机;没有深厚的数学基础别谈物理学!即使是工程技术其水平也是和数学基础成正比的。

网友:
不要限定死,不管是以后那些什么公式还成不成立,关键一点是人类从自然界攫取能源要降成本,要可行。假设能量守恒是宇宙的一种公理,一直也没办法推翻,那么我们就去想办法,花最小的代价,把游离在空气中的能量收集起来,只要付出比收获小,实施这种转变又不是那么太困难,就OK了。假设哪天哪位天才证实了能量能凭空产生,你就寻找一种简单实惠的办法,产生我们生活需要消耗的能量。所以我的观点是,不管是怎么整,你给我把能量给整出来用了,代价又不大,攫取能源的办法可以一直持续,不存在消耗(或者这种消耗可以通过某种途径自然产生或转移)。就可以认为,你获取了自由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像太阳能,太阳一天不熄灭,就能用,哈哈。

网友:
这个帖子其实只涉及了一个极简单的问题:   有人做错了题目,该不该打叉?
有人出来打叉了,天经地义! 还可以说是古道热肠.
居然就有一些人会认为是在“扼杀创新”.

出错能等于创新吗?
如果出错都能等于创新了,
老师就没法批改学生的作业了,
再引伸一步,这个世界也就乱套了.连秩序都会没有了.

所么,创新也需要理由,需要寻求理论支持,也需要做出实物验证.
初起时不一定面面俱到,但一定得有个靠谱的说法.

网友:
这个帖子快和新浪军事的神帖有一比了。
http://club.mil.news.sina.com.cn/viewthread.php?tid=454
下个月是这篇神帖的八周年。

网友:
2061页了,每页10层楼,盖了近八年。

网友:
回复 网友R:

没有理论原因无非两个,一是本身没有理论,这个想法有问题,二是实际领先于理论,建议99楼可以看一下《三体》系列,那里面把现有很多理论都推翻了,不过同时也解释了现有的很多迷团!

网友:
回复 网友U:
如果在300年前,
你去对牛顿说,
一个具体的物体,
运动速度越快,
它的质量越大,
时间会变慢,
那么他会说你是疯子。
如果在100年前,
你去对爱因斯坦说,
基本粒子的状态是不确定的,
它可能在这里,
也可能在那里,
那么他会说你脑子进水了。
如果在现在,
你说存在自由能,
甚至存在永动机,
能量可以凭空产生,
大多数人会说你该去中学补习物理课了。
如果在100年后,
你说能量是守恒的,
只能被转移和变换,
却不能凭空产生,
大多数人可能会建议你去神经病院找号贩子挂专家号。
历史是在不断发展的,
人类的认知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大多数普通人只会接受当下可以验证的,被公认的知识。
200年前,谁会想到有一种金属制作的容器,可以装下数百人,
并在几个小时之内,将他们送到千里之外,而且还是飞在空中的?
凡尔纳的小说是科幻的,但是,现在几乎......

俺对你的图片感兴趣

网友:
回复 网友N: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N:
嘻嘻,把一个卫星发射到月球同步轨道,这个就是永动机,你看它不是在不停的转吗,哈哈
同步卫星算个鸟,靠卫星上的燃料定期喷一下来维持轨道的,喷完卫星就报废了,所以卫星全部都是有寿命的,燃料完了就掉下来了。
按照现在的物理观点,连宇宙都不是永动机,最终宇宙会扩张到无限大,物质和能量消耗殆尽而告终。
为啥写月球同步轨道,就是因为月球没有掉下来哦。
再说宇宙的时间已经够长了

考,不学无术啊!
它在那里悬着,还在围着转,说明它有能量,不掉下来(轨道没变小)是因为没有对外做功。
你拉根电线下来让月球帮你发发电试试??
你发明永动机的目的是为了做功啊?
那就装个太阳能呗,太阳不灭,做功无限,别告诉我宇宙毁灭还要做工。

坛子的筒子差不多都是读死书。现实的永动机无处不在,比如分子的布朗运动,如果你能让它停止吗,不可能!!!

而理论上的永动机提它干啥?有个屁用,连牛顿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是完全符合这个世界的终极理论,搞的个个都是牛逼哄哄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N:
回复 网友N: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N:
嘻嘻,把一个卫星发射到月球同步轨道,这个就是永动机,你看它不是在不停的转吗,哈哈
同步卫星算个鸟,靠卫星上的燃料定期喷一下来维持轨道的,喷完卫星就报废了,所以卫星全部都是有寿命的,燃料完了就掉下来了。
按照现在的物理观点,连宇宙都不是永动机,最终宇宙会扩张到无限大,物质和能量消耗殆尽而告终。
为啥写月球同步轨道,就是因为月球没有掉下来哦。
再说宇宙的时间已经够长了
-----------......

你才是筒子!

布朗运动是怎么回事?只要温度大于绝对零度,物质分子或者原子就会吸收热能转变为动能,这才有布朗运动!

太阳发光使用的是热核反应,当轻元素消耗完毕的时候,太阳也就熄灭了,什么做功无限?

永动机无论什么形式最终都会停下来,因为运动的物体都会辐射引力波,引力波会带走物体的动能,就算是分子运动都一样。

网友:
你才是筒子!

布朗运动是怎么回事?只要温度大于绝对零度,物质分子或者原子就会吸收热能转变为动能,这才有布朗运动!

太阳发光使用的是热核反应,当轻元素消耗完毕的时候,太阳也就熄灭了,什么做功无限?

永动机无论什么形式最终都会停下来,因为运动的物体都会辐射引力波,引力波会带走物体的动能,就算是分子运动都一样。
——————————————————————————————————————————————

嗷!你居然明白布朗运动。
请告诉我这个世界哪个地方没有大于绝对零度?找不到吧?什么时候布朗运动会停下来,你不就要告诉我是世界毁灭之日?这是个伪命题,而且远远超出你我知识范围的一个伪命题!这就变成讨论这个世界的时空终点一样,现在大伙人云亦云说世界会热寂!你相信是因为你能力太差无能去创立理论,这个其实没啥,我也一样的啊,没有自知之明又没有一点点基本常识,

永动机无论什么形式最终都会停下来,因为运动的物体都会辐射引力波,引力波会带走物体的动能,就算是分子运动都一样
-------------------
你啥时候会看见物体停下来?起码几十亿年没人看到,而且谁能知道这些事情是真的会发生吗?没法证伪的命题就是伪科学,啊哈哈。
哈哈,动不动就说引力波,这个波波到现在还没被完整探测过。告诉你,科幻或者科伪讨论这些东西太多了。
这个坛子没人一个人能够懂量子力学的原理,甚至可以说整个地球上也没人明白古怪的量子力学。

我来给永动机下个正确的概念:只要能够自发的实现能量转移的一个系统,就是一个永动机。懂什么叫自发吗?
而不是某些人教条上说,你是一个封闭系统,不能从外面获得能量,还要不断对外输出能量,而且是永远的,直到时空尽头。
嗷!你的头被驴踢过,我的没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V:
这个坛子没人一个人能够懂量子力学的原理,甚至可以说整个地球上也没人明白古怪的量子力学。
---------------------------------------------------------------------
我本不想插话,但就凭ggg12345
这句话我能肯定,你不只是没有没有被驴踢过,而是不但被踢过而且还是那种很狠的踢法,建议am封掉此人的id吧。

碰上无赖,永远说不清,干嘛搭理他。。。。。。

网友:
碰到了个脑震荡的猪。

网友:
114L:

好好好,我被驴踢过,我还庆幸被踢的非常清醒。

至少不像你那样——“什么时候布朗运动会停下来,你不就要告诉我是世界毁灭之日?”——我没有说过要“世界毁灭之日”,是你给我强加的罪名,然后再打_倒我说我这是“伪命题”,你的做法让我想到了从66年到76年那个时间里的什么小组,先给人挂上莫须有的罪名,然后将人往死里打而不给人申辩的机会……你就是从那个时代直接跳过来的吧?怪不得我觉得那么熟悉。

“你啥时候会看见物体停下来?起码几十亿年没人看到”——长时间没有观察到的,你就认为是不可能的?到现在为止观察到黑洞爆炸吗?最小的黑洞到所谓的“宇宙重新坍塌”之时都不会爆炸,是因为黑洞在极其缓慢的耗散能量,你能说黑洞不会爆炸?

网友:
看大家讨论的很热闹,我也提一个问题:虹吸现象。用一条海绵(或棉线)插到水里,一定量的水(质量为m)会沿着海绵上升一点的高度h,那么上升的水有相对于原来的的位置有了势能:1/2*mgh;(不考虑水面下降对h的影响)。这个没有外力给它做功,势能是如何产生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W:
看大家讨论的很热闹,我也提一个问题:虹吸现象。用一条海绵(或棉线)插到水里,一定量的水(质量为m)会沿着海绵上升一点的高度h,那么上升的水有相对于原来的的位置有了势能:1/2*mgh;(不考虑水面下降对h的影响)。这个没有外力给它做功,势能是如何产生的呢?

楼上说的是毛细管现象,不是虹吸,小时候给鱼缸换水的,那个才叫虹吸。

网友:
回复 网友W:
看大家讨论的很热闹,我也提一个问题:虹吸现象。用一条海绵(或棉线)插到水里,一定量的水(质量为m)会沿着海绵上升一点的高度h,那么上升的水有相对于原来的的位置有了势能:1/2*mgh;(不考虑水面下降对h的影响)。这个没有外力给它做功,势能是如何产生的呢?

貌似和表面张力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W:
看大家讨论的很热闹,我也提一个问题:虹吸现象。用一条海绵(或棉线)插到水里,一定量的水(质量为m)会沿着海绵上升一点的高度h,那么上升的水有相对于原来的的位置有了势能:1/2*mgh;(不考虑水面下降对h的影响)。这个没有外力给它做功,势能是如何产生的呢?

1.这不是虹吸
2.表面张力
3.如果要用这个现象质疑能力守恒,请以更小的能量把这些势能释放出来

网友:
浓硫酸溶于水时为什么会放热?硝酸铵硝酸钾溶于水时为什么会吸热?

网友:
微波炉。。。。。。。
热一碗饭跟热两碗饭。。。。。。。。
一样的吗?

网友:
在宏观上质疑能量守恒定律,会被踩的很惨的。

要玩就要玩原子的层面的,比如,质子的寿命?原子的运动?电子绕原子核运动不辐射电磁波?
基本上我们在宏观的常识在这里基本不适用,而且稍微深究一下就变成了哲学问题。

学学量子力学,要知道,面对量子力学就连爱因斯坦也是执迷不悟啊。你自认比爱因斯坦牛逼?别逗了。
在微观的量子力学,连能量也是可以无中生有的,是不是太神奇了?

为啥我在这里大放厥词,因为我起码知道物理界的终极理论没有诞生,我在这里扯淡,而物理学家在他们的大学里面扯淡。

上面说这些话是有很多典故的,所以劝各位读读一些科普文章,在茶余饭后当着一种消遣,其实比整天摆弄信号啊代码啊要有趣多了。

网友:
【111楼】 hclcwx

俺对你的图片感兴趣

-----------------------------------------

呵呵,你说的是我用的头像吗?
这东西可能大家平时见到的机会不多。

网友:
发射塔与收音机之间的关系就像变压器初级与次级间的耦合。只是传递的介质不是硅钢片,而是空气罢了。不用电的收音机的能量最终来源于发射塔,不可能突破能量守恒定律。

没记错的话,电场强度的单位是V/m,其中包含了与物体尺寸有关的单位“米”,而收音机的接收天线是有尺寸的,会占用空间,以发射塔为中心的球面上能容纳的收音机天线是有限的,所以该能量也是有限的(加大球面直径则可以增加收音机的数量,但距离远了每台收音机收到的信号就弱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光也是一种电磁波,其与无线电波的区别就是波长不同罢了。如果你用无限多的太阳能灶是否可以得到无限的能量呢?当然不是了,太阳总共才发射了这么点能量,不可能超过太阳发射的。问题是你没有考虑到太阳能灶是要占据以太阳为中心的球面的面积的。不可能容纳的下比该面积更大的太阳能灶。

另外说一句,现在因为电台密度越来越高了,这种不用电池的收音机已经不太好用了,除非你接收的地方就在某电台附近,信号特别强的地方才能用。

网友:
宇宙大爆炸:宇宙万物就是从虚无中创生的。

网友:
任何的新发明和创造都会伴随着嘲笑与讽刺,但只要能坚持,就肯定会有收获!人不能只活在前人的成果里,这就是社会发展的方向!

网友:
回复 网友X:
任何的新发明和创造都会伴随着嘲笑与讽刺,但只要能坚持,就肯定会有收获!人不能只活在前人的成果里,这就是社会发展的方向!
口号喊得蛮好听的.但不现实. 科技领域的左倾思维!  往往无知大于能力.
将军也得从列兵开始,一步步走过来.
你昨天有过成果吗? 今天就有颠复性创造的能力和觉悟了?

创新是不会错的,
但你尽可以先去做好那种只差一步的创新,就会有99%的成功希望.
反过来99%的可能会是失败的那种创新,那种梦幻,就省省了!
咱都不说是否科学了.
只从成功概率来说,
你是专门去找那种失败可能性大的项目来做? 你有几辈子够搭进去的?  又有多少财力支撑?
可行性分析是倒过来做的?

网友:
我来插一句题外话哈“据说那个通古斯大爆炸就是特斯拉搞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能量应该怎样守恒?”

网友:
回复 网友Y:
我来插一句题外话哈“据说那个通古斯大爆炸就是特斯拉搞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能量应该怎样守恒?”

没有“据说”,也没有“如果”.

比如:  “如果”能多几个百分点,再多循环几次,能源就不成问题了.

网友(2012-03-25):
天线吸收的能量可不是按它的体积算的,你的天线也要辐射电磁波,与周围空间电磁波有相位差,空间干涉导致周围能量发生变化,影响范围可能相当远。全空间减小的能量跑到你收音机里了。

网友(2012-05-24):
我相信“永动机”是存在的,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永动机,是相对于人类的存在时间,或说是宇宙的毁灭时间存在的。根据红移这个事实,每个星球都在不停地远离对方,这个克服万有引力使星球互相离开的原始能量来至于哪里呢?  宇宙大爆炸? 物质与反物质之间的转换?如果能够解决掉这个问题或是说捕获到这部分的原始能量,我觉得我们使用永动机应该可以到宇宙毁灭的时候。能量不能凭空制造,但是可以互相转化,转化到宇宙中的熵值为0了,也就是星球再也不能克服万有引力了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星球是否重新聚拢还是定着不动了,如果重新聚拢又是什么能量使得它们这样呢,我们现在的宇宙是第一次的宇宙吗,宇宙的诞生到现在大爆炸只发生了一次吗,呵呵,以现在的科学知识肯定解释不清楚,我也就是随便瞎扯,我坚信科学的进步会找到这些答案,到时也就找到了永动机的答案了。 我认为可以信书,可以信经典物理,可以信别人的理论,但不能让书中的理论禁锢了我们的思想,我们同样具有遐想、幻想以及梦想的权利,不要每当有人提到永动机时就让别人去学习初中物理。

网友Z:
问题的核心是:谁能证明能量守恒定律是对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问题的核心是:谁能证明能量守恒定律是对的?

说句实话,能量是否守恒我也不知道,
但你觉得是证明它成立或不成立简单呢,还是用实验证明他不成立更简单,我认为证明更简单,如果能证明永动机理论是可行的,我觉得你已经比牛顿、爱因斯坦更伟大了,不需用再通过实验(制作一个永动机)来说明了,实验还是留给后人吧(学习爱因斯坦)
奉劝做永动机的先学学理论知识吧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说句实话,能量是否守恒我也不知道,
但你觉得是证明它成立或不成立简单呢,还是用实验证明他不成立更简 ...

学工科讲事实严谨,要有怀疑好奇的态度,只要能量是否守恒 不是定理,就有被修改的可能!国内学校只会背书·没有思想·永动机能不能造出来,不是关键,关键是书上说,不能,所以我们说不能,所以国内的学校教不出的获诺贝尔奖的,没有创新,都活在前辈的阴影下,爱因斯坦12岁就会怀疑欧几里德的假定,牛顿曾试图证明上帝的存在,难道你觉的他们都是BC?

网友:
引用 网友Z:
学工科讲事实严谨,要有怀疑好奇的态度,只要能量是否守恒 不是定理,就有被修改的可能!国内学校只会背 ...

我从来没信过教科书上说的一定正确,但我更不相信连基本的物理常识都不具有,基本理论都不懂,基本的分析能力都没有的人能发明永动机?

ppa2001就没有看懂我说的意思

网友:
楼主很有潜力,成都四院急需您这样的人物。

网友(2013-02-22):
楼主,请你把电动力学这本书好好看看。简直是把无知当个性!电台发射出来的功率不是平均分布的,如果平局分布还得了啊,你一个电台都可以把整个宇宙点亮了。电磁波的能量是按距离的立方倍递减的。举个极端的例子,你的矿石机可以接收到银河系外一个1000W的电台发出的能量吗?答案是可以的,但是绝对没有0.5W,是无限接近于0。一个收敛数列的和是一个定制。第一,你物理不及格;第二,你数学也不及格。

网友(2013-05-03):
不知收集电台能量存起来能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记得阿西莫夫的经典之作 神们自己,The god themselves,将宇宙法则纳入质能守恒定律,想违反热力学定 ...

这个有中文版的没?很感兴趣

网友:
Will the force be with you!

网友: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除核能外,都是分子原子重组、能量形态转换。
物质就是能量,有物质就有能量,能量是无限的,什么时候能安全便捷地利用上核能……

网友:
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缺乏基本数学、物理意识的电工,如果out60777兄看到这帖,应该也会心生感慨吧。

网友:
人类还一直没有能明白共振和谐振的本质

网友:
为什么是计较能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呢,我们身边不知道有多少看不见的未知能量,关键在于如何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现在,不用耳机的矿石收音机已经有了(很早就有了),带一个5w8欧姆的喇叭,假 ...

接收端是发射器终端的负载,只要懂得、明白、明确这最基础的原理,就应该不会说出发射端没影响的“现代-未来”的新论调!

网友(2014-07-11):
我可以撬动地球,但你要给我个支点。

网友(2015-05-28):
引用 网友L:
如果还有人对电磁波觉得抽象,还缺少概念,还不能明辨是非......
那么就用可见光来替代好啦.  这下够直观了.  ...

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发电厂发电消耗的燃料跟用电的人(或说用电功率)之间的关系。用电的人多了,发电厂需要发的电当然多,消耗的燃料自然多了。

这里是一个因跟果的关系,到底是接受者多了所以发射功率必须跟随大,还是说发射功率一定爱接收不接收。

谁说的清楚?谁的例子更贴近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呵呵,这阴谋论让我想起了同人于野的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