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球,Pelcod协议,水平方的速度控制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

楼主(2011-04-14):
我在测验过程中遇到这样的情况:
  1,软件部分是通过滑动条控制水平方的运动,速度是从0到64,一级一级上升,同三维控制键盘一样,是连续的;
  2,而有的是软件速度控制是直接输入一个数字,0到64,可以先输64,63,60,64,中间可以跳过一些速度;

哪位帮忙说说?
   1,速度为64时是不是对应步进电机的最高启动频率?还是高于最高启动频率?与最高运行频率是怎样的关系?
   2,若用键盘控制,从最小速度到最大速度,是65个级别,还是无限级别?

网友:
1:速度64对应的是步进电机的最高运行速度。最高运行频率高于最高启动频率。
最高启动频率和最高运行频率的关系很复杂,与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2:级别的数目与协议有关系。对于Pelco协议而已,就是0-63级变速。

楼主:
回复 网友A:
1:速度64对应的是步进电机的最高运行速度。最高运行频率高于最高启动频率。
最高启动频率和最高运行频率的关系很复杂,与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2:级别的数目与协议有关系。对于pelco协议而已,就是0-63级变速。
Thank you very much!
我还有几个其他地方不是很明白;

我用键盘控制高速球;手动操作操纵杆,慢慢操作,能达到高速,
出现以下情况:
  1,操作速度过快易赌转;
  2,高速时突然停止,有过冲;

我在处理中遇到,这中间有三个相关变量,不知怎么处理他们的关系好?
     一 步进电机的脉冲发生器,即运行频率,对应程序中的定时器装入的数值
     二 操纵杆在变化过程中对应发送0-63个级别的速度;
     三 步进电机运行的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