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一个定时器产生的4路pwm波能控制两相四线步进电机吗?

楼主(2011-04-14):
TIM3产生四路pwm波,不管怎么改变pwm的频率电机都不转,只是有震动的声音。步进电机的通电顺序是A--B--C--D--A,用普通的I/O口可以让步进电机转起来,每次只有一相通电。而定时器的四路波形一个周期中,最大占空比是百分之五十,这一路波形对应的相(A)在其他相通电情况下一直有电,所以电机转不了。我的理解是每次只能给步进电机的一项通电(单拍方式)。一个定时器产生的4路pwm波能控制两相四线步进电机吗?驱动器是uln2003。

网友:
uln2003不能驱动直接两相四线步进电机,五线制的步进电机是可以的。

网友:
你们是做结业设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一个定时器怎么控制两项四线的步进电机

网友:
PWM输出波形,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中断,中断函数里写入你的相序数组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pwm输出波形,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中断,中断函数里写入你的相序数组就可以。

这和定时器没啥区别了,还不如定时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