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X4模拟手机键盘实现

楼主(2011-04-14):
用4X4键盘模拟手机键盘的功能,有切换键Fn实现数字与英文间的切换,例如,在数字输入状态下,按下“1”键显示数字1,在英文状态下,每次按下该键实现"ABC"三个字母的轮换输入,不知道此功能该如何实现?请指教。

网友:
这个也没什么特别的,扫描法,至于输入切换,IF就搞定了

网友:
这个,好像程序里面有个状态位,标示一下Fn的状态,然后判断就可以了。

楼主:
谢啦LS的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