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飞控板1.3 升级时提示timeout

楼主(2011-04-14):
忙了几天,电调可以正常使用,只是飞控提示timeout  调试板用的是MAX232cpe 电容已改为1uF.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看看是什么情况。用USBASP到可以正常升级。

升级bootloader (原文件名:1.jpg)

升级程序是显示timeout 试用了几个版本都是这样 (原文件名:2.jpg)

网友:
lz
应该检查 复位信号。   主要还是硬件问题,短路 ,虚汗都有可能

网友:
连接好上电后,如果串口没问题的话,应该可以看到 MKBL:V0.1 的字样。现在ISP是可以的,说明供电与ISP的连接是好的。但换到SIO接口后加电应该有串口打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USBASP可以连接飞控板,连接调试板无反应,是不是调试板的问题,另外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有点微热是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