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LD控制DAC转换器 max7537

楼主(2011-04-14):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dac is
     port(
          rst : in std_logic;--单片机输出复位信号,用来控制CPLD
          clk  : in std_logic;--单片机IO输出时钟信号
--------------------------------------------------
          updata: out std_logic;--max7537 数据更新信号,低有效
          cs : out std_logic;   --max7537 片选信号,低有效
          wr : out std_logic;   --max7537 写信号,低有效
          A0 : out std_logic;                --max7537 地址信号
          A1 : out std_logic;                --max7537 地址信号
          ack: out std_logic;                --指示信号,CPLD上电成功,指示给单片机,高电平有效
          dat_out: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max7537 数据更新信号,低有效
         );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one of dac is
signal addres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begin
ack<='1';
cnt: process(clk,rst)--地址及控制信号生成器
     begin
     if(rising_edge(clk)) then
       if(rst='1') then
                                        addres<= addres + 1 ;
       else addres<= "000" ;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cnt;
DAC: process (rst,addres)
     begin
     if(rst='0') then--复位,max7537初始化在不工作状态
                updata<='1';
                cs<='1';
                wr<='1';
               A0 <='1';
               A1 <='1';
         dat_out<=X"00";
     else --max7537开始工作
         cs <=addres(2);
         updata<= not addres(2);--当addres大于3时候,开始更新数据,片选无效
         wr<='0';
         A0 <=addres(0);
         A1 <=addres(1);
         dat_out<="11111111";
     end if;
     end process DAC;
end one ;

楼主:
仿真输出觉得没有问题,我测了max7537的控制信号脚上都是有波形的,max7537是按手册上典型电路来。另外我CPLD 是3.3V输出,max7537是个双路DAC,是5V电压,我是用3.3V直接驱动控制信号,但是努力了2天,还是没有反应,请求高手指点下

楼主:
void set_dacValue(void )
{
        rst=0;
        clk=0;
        delay10us();
        clk=1;
        delay10us();
        clk=0;
        delay10us();
}

void main (void)
{
         ini_io();
   while(!ack);
         set_dacValue();
         rst=1;
         while(1)
          {
                        delay10us();
                        clk=1;
                        delay10us();
                        clk=0;
          }
}

这是单片机写的程序

网友:
我看资料上写着最小电源10。8V 哈

输入高电平最小2。4V  低电平最大0。8V。

估计你电源低了

楼主:
电源给了15V,只是接口控制信号我CPLD输出是3.3V为高电平

楼主:
还有,感觉这份手册(max7537)有问题啊

和真值表不符啊(DAC A input LS register)

楼主:
谁用过这款DAC,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