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BS808B触摸IC的朋友吗?正在想怎样可靠去使用它

楼主(2011-04-14):
拿到几片BS808B,正在想怎样可靠去使用它,
如果读它的按键状态,
第1个方法
它可以只一个脚输出脉冲信号给单片机读取所有按键状态,但感觉只一个脚读度,靠脉宽来判断1或0,很容易误判
第2个方法
它每个按键有对应输出脚,就像普通按键一样,按下为0,放开为1,直接读它高低电平,这个方法简单可靠,但需较多单片机引脚

大家实际中用那个方法多呀

网友:
BS808B多少钱一片?

楼主:
两块左右吧

楼主:
这个应该不是很偏门呀,不知大家有知道应用在哪个产品上的吗,比如电磁炉呀等

楼主:
这两位用过的朋友能说下吗?

网友:
用过BS804,就是输出高低电平判断

楼主:
是呀,它的单脚输出很是影响单片机的实时性,时间要求很准确,且很浪费单片机时间,我宁愿它3脚输出方式,这样可快速读取

网友:
用过BS804,不过后来没用,09年底的时侯。抗干扰不行,板子结HOLTEK的工程师也没解决。后来换了别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过bs804,不过后来没用,09年底的时侯。抗干扰不行,板子结holtek的工程师也没解决。后来换了别家的

能具体说说如何抗干扰不行吗?

换来哪一家的?

楼主:
高手还没有出现

网友(2011-06-02):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用过bs804,不过后来没用,09年底的时侯。抗干扰不行,板子结holtek的工程师也没解决。后来换了别家的
能具体说说如何抗干扰不行吗?
换来哪一家的?

同问

网友:
合泰的销售说BS80x适合用在电池供电的产品上。用在交流电源的供电产品上抗干扰能力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