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uartus ii 8.0+epcs16+SDRAM, nios ii 程序运行不下去

楼主(2011-04-14):
软件:quartus ii 8.0+ nios ii IDE 8.0
硬件:stratix ii ep2s30系列FPGA+epcs16+SDRAM
问题:同样的nios ii 程序在别的电路板上工作正常,但是在我的这块电路板上,通过USB下载线在线调试时,运行了一部分,只打印出来-----Software License Reminder---------这样一行字,程序就不往下执行了,好像卡住了,但是nios ii并没有报错。
不同之处在于,别的电路板的SDRAM大小为8M*32bit,而我这块的SDRAM大小为4M*32bit。在别的电路板上,我也通过signal tap ii在线观察过,使用的程序运行空间并没有超过4M*32bit。
     求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在nios ii的system library properties里面设置的程序运行、数据读写等空间已经指向了SDRAM。复位地址指向的是epcs,程序和逻辑固化进epcs16是没问题的,但是现在就是run一次nios ii都不成功。

楼主:
有没有人遇到过因为SDRAM空间不够而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空间不够,在编译的时候,nios ii会报错的。还是说,存储程序空间大小是一回事,而运行程序的空间大小又是另一回事?

楼主:
问题已经部分解决:调试结果,问题还是出在运行程序空间的外部SDRAM上,尽管run一次nios ii时不会出现验证SDRAM出错的问题,但是如果SDRAM的时钟没有给得很好,程序还是运行不起来。解决办法是将PLL输出给SDRAM的时钟相位移相-63度或者-90度。
但是问题又出来了,SDRAM跑起来后,nios ii程序在运行到ipnet.c的一个函数处进入了死循环一样,再也不往下面执行了。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