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步进电机怎么改变脉冲频率?

楼主(2011-04-14):
只用一个定时器的一路pwm波控制步进电机(采用专门的IC)怎么改变脉冲的频率?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Period)和预分频值(Prescaler)怎么改,只改一个,还是都改?请教高手!

楼主:
这么多人看了,就没一个人帮帮忙,我初学,所以请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TIM_SetAutoreload(TIM2, Motor1Tcnt1V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TIM_SetAutoreload(TIM2, Motor1Tcnt1Val);是设置TIM2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值,而TIM_Period设置了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它两有什么区别?Motor1Tcnt1Val与哪个寄存器的值对应?谢谢您!

网友:
如果不修改预分频寄存器的话,只修改周期寄存器和比较寄存器,这样可以修改脉冲的频率和宽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修改的是预分频寄存器的值,试了好长时间都不行。周期寄存器的值也是自动装载的啊,但是TIM_SetAutoreload(TIMx, Motor1Tcnt1Val);是设置TIMx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值,它们有什么去别。如果调用函数TIM_SetAutoreload(TIM2, Motor1Tcnt1Val)是不是就不用修改预分频寄存器和周期寄存器的值?
控制步进电机跟占空比没有太大的关系,一般百分之五十就可以了吧,主要还是控制频率。步进电机的脉冲个控制转过的角度,但是这个脉冲个数怎么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修改的是预分频寄存器的值,试了好长时间都不行。周期寄存器的值也是自动装载的啊,但是tim_setautoreload(timx, motor1tcnt1val);是设置timx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值,它们有什么去别。如果调用函数tim_setautoreload(tim2, motor1tcnt1val)是不是就不用修改预分频寄存器和周期寄存器的值?
控制步进电机跟占空比没有太大的关系,一般百分之五十就可以了吧,主要还是控制频率。步进电机的脉冲个控制转过的角度,但是这个脉冲个数怎么控制?

你可以使能Update中断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Update, ENABLE);

在 TIM_IT_Update 中断里 根据电机转动方向 步数+1 或者 步数-1, 比如转动一圈是2000个脉冲,+ 或 - 了2000,就说明走了一整圈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总是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的一半就可以
这样占空比是5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粗略”的分频,然后调整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更改输出的频率

网友(2013-09-11):
您好。我在做stm32控制步进电机脉冲频率。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看您做过这方面,希望能给些指教。多谢。479912215,我的qq,能否加您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