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设计出来一个线性电源?

楼主(2011-04-14):
我的要求不高,只要在接上大负载的时候电压0.1V也不能往下降! 我现在实验的电源最好的情况下直接从空载到满载电压会有0.5V左右的压降。我的采样电路已经做到输出端子上了为什么电压还是要往下降呢?电压降点倒是无所谓,就是看着不舒服。请大家给提供个思路,只要思路不要电路图,我不想用春风大哥的电路我想亲自设计一个一丁点电压也不降的电源。

网友:
反馈回路需要无静差的调节器。

网友:
我的要求不高,只要在接上大负载的时候电压0.1V也不能往下降!

这个要求已经是非常之高了,导线是有电阻的。电流越大损耗也就越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我的采样电阻都接到输出端子上了 回路再有压降也在采样电路的后面啊

网友: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实际会有所偏差

网友:
如果你搞不清楚无静差的反馈系统的话,可以加补偿电路,以提升输出电压,从而弥补掉下来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释一下什么叫无静差吧?

网友:
我也在设计电源。200V输出,纹波不超过30mV。
压电陶瓷的驱动器。不需要功率,电流10mA足够,要求比你的低多了。但是需要噪声低波纹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解释一下什么叫无静差吧?

主要就是稳态的时候,误差比较器的输出是0,一般采用PI的环节来实现的。

网友:
不管用什么技术都会往下降的,只是负载调整率大小的问题。
0.1V的要求很“过分”了

楼主:
不会吧 这还过分?春风的电源接上负载后会掉电压吗?

网友:
用带SENSE的开尔接法的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我搜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反馈回路需要无静差的调节器。
正解!
反馈回路加入积分环节。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会吧 这还过分?春风的电源接上负载后会掉电压吗?

这个要求是“低得过分”了。布线良好的LM317都可以比这个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