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430定时器的问题,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1-04-14):
源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x42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FLL_CTL0 |= XCAP18PF;                         // 配置晶振负载电容
  P1DIR |= BIT3;
  TACTL |= TASSEL_1 + MC_2+TAIE;  //选择ACLK,连续模式
  TAR=65536-3277;
  _EINT();
  LPM3;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CCR1_ISR(void)              // 计至TACCR0中断
{
  TAR=65536-3277;

  P1OUT ^= BIT3;  //灯闪烁
  }

想利用定时器A的溢出中断定时闪烁的,但是程序下进去灯一直亮,不知道怎么回事,加上TACCTL0|=CCIE;灯就可以闪了。按理说主计数器可以溢出中断的,跟捕获比较没关系的。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中断程序内要清掉中断标志位,否则中断退出后又马上进入。

TACTL &= ~TAIFG;

TAIFG 不会自动清零。

楼主:
响应中断后可以自动清除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MSP430只有CCR0的中断(它的优先级最高)可以自动清除,TAR计数溢出的中断需要手动或者访问TAIV时可以被清除。
你用下面程序试试,F2013的(手头没有F42x),定时100us左右。

#include <msp430x20x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IE;           // SMCLK, contmode, interrupt
  TAR=65536-100;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 Timer_A3 Interrupt Vector (TAIV) handler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TAR=65536-100;
  switch( TAIV )
  {
    case  2: break;        // CCR1 not used
    case  4: break;        // CCR2 not used
    case 10: P1OUT ^= 0x01;// overflow
            break;
  }
}

网友:
【3楼】 wanpujame 说得对,只要在中断内访问一次TAIV,或用软件清掉TAIFG,都能达到目的。你看到灯一直亮,是因为不断的执行中断服务程序,灯闪的频率太高。

楼主:
恩,调试通了,终于弄懂了,谢谢各位大牛了。。。。

网友(2011-07-13):
这么复杂啊 比51复杂多了

网友(2011-08-21):
多源中断,必须清标志

网友:
对, 我原来 以为加个 CCIE.... 原来是中断标志位的问题...

网友(2012-05-03):
明白了 赶紧试试 正发愁这个东西呢!我说用示波器看波形怎么总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