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422B是不是只能用在视频系统里,魏坤的那个IDT7204贵还不好买呀。

楼主(2011-04-14):
没用过,懂的给扫下肓。
IDT7204容量4K淘宝上都在35元以上,估计1片2片人家也不卖,
AL422B容量384K淘宝上基本在10元左右,

网友:
回复 楼主:

AL422B我做视频的时候用过,很好的片子,可以存几帧图像,没只能用在视频系统里的规定,只要时序和电压正确就行。
IDT的那个就没用过啦!

网友:
楼主我有全新的IDT7204,不知道你有没有意向

我是DIY魏坤示波器剩下的

楼主:
我想知道AL422B能不能用在示波器或其它方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也刚买了一个AL422B   但是对于他的存和读,还有存取数据时的地址一些信息不是很明确,而且调试起来数据及其的凌乱....你有相关代码或资料吗.....谢谢了.......

网友B(2019-11-11):
虽然有挖坟的嫌疑,但是我还是要回复下这个贴子,AL422B如果你的写时钟小于1M的话,即使输入全为0 ,输出也是有随机数据的。被这个芯片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有挖坟的嫌疑,但是我还是要回复下这个贴子,AL422B如果你的写时钟小于1M的话,即使输入全为0 ,输出也 ...

还有这个特性啊,以前也动心过,后来才用FPGA加sdram代替大容量fi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