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PWM调速问题

楼主(2011-04-15):
各位大侠,最近我在弄一个风扇PWM调速的电路,通过单片机输出PWM,加在双向可控硅的控制极,效果总体是行的,但是电机震动比较厉害,不知谁有过类似的经历?求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或者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可控硅一旦触发导通就不能关断,只能等电流降到小于维持电流自行截止,所以不能用PWM控制,需要过零检测来触发。

楼主:
这个是电路的说明 (原文件名:调速.p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 是不能直接用PWM去控制的 我的电路是有过零检测的 但是震动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控制交流电机的转速使用变频效果好,建议lz拆个吊扇的调速器,里面使用可控硅的那种,或许有帮助。

网友:
我前年做过1个用单片机发脉冲控制电风扇的东东,个人感觉还可以,采用MOC3041加双向可控硅控制,源程序采用无级变频的方式,但运行中发现在不同的频率段电机会出现噪音(震动),后来就改为选择定频率的方式,直接选定预置的多个频率段,即达到了调速的目的,有减少了震动。呵呵!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5楼的方法是不是不用检测过零呀。

网友(2011-06-01):
MOC3041是过零触发,可控硅是过零截止,怎么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