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c52i做个rtu,操作方式和mc55相同吧,当连网正常后,如何监测 mc52i的在线状态呢?

楼主(2011-04-15):
使用mc52i做个rtu,操作方式和mc55相同吧,当连网正常后,如何监测 mc52i的在线状态呢?
是不是通过监控VDD的电压状态来监控 模块的在线状态 还是通过 发送AT指令来监测其状态?

网友:
AT+CREG?     是查看网络注_册是否成功

楼主:
谢谢回复,
当注_册完后,可以用这个指令AT+CREG? 来 查看网络注_册是否成功;
我的意思是 当已经注_册完并连接成功,在使用无线上网功能的过程中 也需要时刻监控 mc52i模块的连网状态(信号不要造成掉线 或 服务器死机造成 掉线等情况)吧,使用什么指令监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