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加速,减速

楼主(2011-04-15):
我用键盘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手动操作操纵杆,慢慢操作,能达到高速,
出现以下情况:
  1,操作速度过快易赌转;
  2,高速时突然停止,有过冲;

我在处理中遇到,这中间有三个相关变量,不知怎么处理他们的关系好?
     一 步进电机的脉冲发生器,即运行频率,对应程序中的定时器装入的数值
     二 操纵杆在变化过程中对应发送0-63个级别的速度;
     三 步进电机运行的步数;

网友:
三 步进电机运行的步数;  不发生失步的话其实程序内直接就能记步呵呵

一 步进电机的脉冲发生器,即运行频率,对应程序中的定时器装入的数值   (自己算 算不出来 上baidu 上GOGO )

   二 操纵杆在变化过程中对应发送0-63个级别的速度;

       看要求把  如果只是发出 速度级别后  控制器收到速度级别 在通过加减速曲线慢慢控制电机到达这个速度就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for your reply.

  关于加减速曲线,你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 步进电机的脉冲发生器,即运行频率,对应程序中的定时器装入的数值
     二 操纵杆在变化过程中对应发送0-63个级别的速度;
     三 步进电机运行的步数;

我很好奇楼主三个问题的中的第一个问题:“一 步进电机的脉冲发生器,即运行频率,对应程序中的定时器装入的数值
”,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个定时器来驱动一个电机呢?如果要驱动10个电机的话岂不是得用10个定时器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一个定时器来产生一个固定的节拍来,然后用变量来改变每个电机的驱动速度不更方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for your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