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请高手指点(关于sopc构建软核,cyclone2和cyclone3的区别)

楼主(2011-04-15):
在构建软核时,我选的cyclone3系列。生成软核的bsf文件里,有epcs_flash_controller的接口。。如下:

但是选用cyclone2就没有以下这些接口: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四个信号对应的是FPGA AS配置引脚,cyclone iii要手动分配,cyclone ii是自动分配的,一般应用区别不大。

楼主:
噢。。我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