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42i 的 SIM卡 到底应该怎么接呢?

楼主(2011-04-15):
如图所示

上图是 接的好多 对地电容(mc52i 官方资料里也是接电容的 ),而下图 是   苹果猫 验证过的 板子 接的是 电阻,
不知道应该接电容还是电阻了?
大家谁知道

网友:
事实上,接电容和电阻都是为了抗干扰,如果SIM卡信号线很短,又有底线包围的话,什么不接都可以工作。但是产品应用现场条件千变万化,所以严谨的设计就应该加上这些器件。上下拉电阻为了给信号线一个确定的电平,电容的作用一个是退耦,一个是滤除杂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GSM系统中的TDMA噪音。防止TDMA噪音的电容在国内GSM900环境下应该在33pF~39pF之间。

楼主:
请教一下  Appcat 苹果猫,

我用的是mc52i这个模块,
不知道你用过没有,
1)EMERGOFF  这个管脚是不是需要用,我用的如下电路,

2)但看到 有的mc55的图里面  是  悬空就行 ,
3)有的mc55 图里 是 通过 芯片 给它一个周期变化的 信号<3.2s,防止mc55 重启

因为mc52i与mc55是兼容的, mc52i应该选用上述哪个方式好?

网友:
这个不熟

楼主:
再请教  苹果猫 一个问题,如图中所示的 sim卡电路图 是否可行,与你的那个图和 mc52i厂家图相比 有什么毛病吗?

网友:
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建议在PCB上留一些电阻电容的位置

楼主:
CCIN 起什么作用呢?
为何可以不连呢?

确认 卡是否连接上的话  不应该还有 额外 的两个脚吗(共八个脚)?
貌似 CCIN起的 是和 那额外的两个脚作用相同

网友:
SIM卡在位指示,需要SIM卡座支持,具体还是要看模块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