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输出端的问题

楼主(2011-04-15):
我们都知道,三菱FX系列、继电器形式的输出类型的PLC。输出端Y与公共端COM之间就是一个开关。但是这个开关我们是给正电源进呢还是给负电源进?是给火线进呢还是给零线进呢?我想知道有没有国标?

网友:
我觉得输出就像个继电器的触点,是个开关,没有方向要求

网友:
这个随便吧 不清楚哎  我一般都用你说的负电源做控制线。

网友(2011-11-08):
回复 楼主:

输入就是共负极的开关给指令,输出也可以理解为开关,COM为公共线,输出的端子为开关的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