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上调试功能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1-04-15):
我用QBP将程序烧录到目标板,显示成功了,但是通过pm+调用ID78K0-QB,出现设置窗口,我点击Ok后,弹出 This device file does not include the on-chip debug information.,
我在QB的手册上查了一下,这个错误说有可能是F0ca2: This device file does not include the on-chip debug information.
1) An attempt was made to start with a device file not supporting on-chip debugging. The device file
may be old. Install the latest device file (when the MINICUBE is connected).
2) IE may be malfunctioning (when the IECUBE is connected).

但上面两个原因都不成立,第一个别人之前有用这个版本的QB实现过通信成功,第二个我 根本就没有连接IEcube,

纠结中,拜求原因!

网友:
将片子内的程序擦除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将片子内的程序擦除就好了。

我用QBP将 程序擦出后,重新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啊!而且我最后还是要将程序烧录进行调试,也总不能一直空白着!

网友:
选项字节里有开启在线调试功能吗?

78K0/KX2系列只有带D的片子支持在线调试

网友:
没设置选项字节?必须选项字节里设置片上调试功能。新建一个文件option.asm,添加到工程,内容:
;The option byte setting

OPT CSEG AT 0080H
OPTION:  DB  00H  ; Disables watchdog timer operation (illegal access detection operation),
                ; Window open period of watchdog timer: 50%,
                     ; Overflow time of watchdog timer: 210/fRL,
                    ; Internal low-speed oscillator can be stopped by software.
                                 DB  01H  ; 2.7 V/1.59 V POC mode
                                 DB  00H  ; Reserved area
                                 DB  00H  ; Reserved area
                                 DB  03H  ; On-chip debug operation enab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