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子器件,请电子大侠帮忙

楼主(2011-04-15):
我想用薄膜开关当自锁开关用。请问需要什么样的芯片?
具体就是我用两个薄膜开关控制两路led灯,但薄膜开关都是复位的,我要锁住他们的闭合状态;按一下电路接通,再按一下断开。有这样的芯片吗?请推荐一个,价格低点的,因为我只有两个键,要求比较低,谢谢

网友:
好像用D触发器就可以了。

楼主:
D触发器好像还要什么时序的把,我下个资料看看先

楼主:
我看看,之前没用过,不知道难不难

网友:
D触发器做翻转开关 (原文件名:D 触发器构成的翻转开关.JPG)

把开关接在CP端口上,每按一次开关相当于输入一个时钟脉冲,输出端的状态就翻转一次。具体的芯片可以在查查资料
如74XX74 等

网友:
4013也可以的,资料如附图。

CD4013 资料 (原文件名:CD 4013 引脚功能.JPG)

网友(2011-09-23):
一个CD4O17搞定,价格一元左右(各地价格略有区别)

网友(2011-11-29):
直接cd401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