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430 C语言问题

楼主(2011-04-15):
P5DIR|=0X10与P5DIR|=(1<<4)有没有区别?执行效率?

网友:
我认为后者效率肯定略低,因为要先移位

网友:
前者高,后者低,如果做乘除法运算后者这种形式效率很高

网友:
编译后,看看产生的汇编代码。

正常情况下,因为1 << 4中的1和4都是常量,编译器会自动换成0x10,这种情况下,效率是一样的。

没有验证,仅供参考。

网友:
经验证1《4都是常量,编译器会自动变异成0x10,代码与上一句完全相同,但是换成
unsigned char a=4;
P5DIR|=(1<<a);
则会多编译出很多语句,效率变低了。

网友:
直接赋值可能更快些吧

楼主(2011-05-19):
谢谢各位!还需要再努力学习C语言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
第一个是按位相或只能打开一个端口, 后面那个是能够开多个端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