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时钟问题

楼主(2011-04-15):
我看见TI上有这段代码,
SCFQCTL=31;                                            //MCLK=32*ACLK=1024KHz,DCO+=0
SCFI0=0;
FLL_CTL0 |= XCAP18PF;
它的意思是不是一个指令就是1/1024khz,差不多1微秒

网友:
上面这段代码的意思是让CPU的主时钟(MCLK)跑在1.024MHz,使用内部的18pF晶振谐振电容。
MSP430的指令大多是单时钟周期的,你可以近似理解成一条指令执行时间为1/MCLK。

网友(2011-05-20):
这个理解不完全正确,请看此版块以前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