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示波器是好的还是坏的

楼主(2011-04-15):
以前没用过搞了个2手的
不知道怎么看是好的还是坏的
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吗
太复杂的我也不会

网友:
表笔挂接在自检处

网友:
与店主说:装在纸箱1米高自由落体能开机的二手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表笔挂接在自检处

是不是自检方波没问题就没问题了

网友:
再带个信号发生器去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