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嵌入式要不要先学ARM7+ucOS2然后再转到ARM9+linux

楼主(2011-04-15):
学嵌入式要不要先学ARM7+ucOS2然后再转到ARM9+linux。还是直接上ARM9+linux。有51的基础。能做一些项目。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吧。现在有点迷茫了。

网友:
直接就上ARM9+LINUX。

因为ARM7+UCOS不会对你学ARM9+LINUX有任何帮助的。这是两个层面的东东。完全不在一个话题之内。

网友:
楼上正解
不过直接上arm9+linux对于只有51基础可以说难度可是非常非常大,楼主要有觉悟啊,不要半途而废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楼上说的是,直接上ARM9+linux就是了。

网友:
我看过最雷人的一句话是“珍爱生命,远离ARM”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过最雷人的一句话是“珍爱生命,远离arm”

????????

网友:
我也是新手,也遇到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以下是我的理解,如有不对请高手拍砖:
arm7+ucos偏向于控制
arm9+linux偏向于处理
而且学arm9+linux最难的是linux而不是arm9,因为大不了当单片机用裸奔就是,而linux则是操作系统层面的东西,牵扯到的东西比较多,需要有较好的基础,单纯的51基础对当单片机使而言有点用处,但是对操作系统基本上是没什么用了
所以还是看干什么用,一般的控制应用arm7+ucos就够了,如果想学arm9建议先学下操作系统的相关知识,要不然学的会很艰难
PS:我现在正在学LPC2131+ucos,2131裸奔一个星期就看完了,现在在看ucos的书,看了快一个月了,虽然还没写过ucos的程序但是有点感觉了,同事买了个2440的板子,结果看了半个月程序看的找不到北了也不学了,,,
还有掌握linux和ucos需要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看你个人的决心了

网友:
Linux学起来就比较难 ARM9只是一个硬件处理器 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Linux的学习上了

网友:
那ARM9+WinCE会不会容易点?最近需要用这个。

网友:
同意7楼观点。

网友(2011-10-04):
回复 网友B:

这我同意,确实很多时间花费在操作系统而不是芯片本身!我学uC/OS-II将近一个月,确实很多时间都花费在源码上,而ARM7板子动都没动过。不过学操作系统确实要有耐心、细心,我还是主张喜欢的人学这样比较自然、轻松(相对)些。不然我觉得那都是无底深渊。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也是见仁见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网友:
我的看法是
arm7+ucos 属于比较小的架构 OS属于比较简单
arm9+linux 属于大架构 OS就复杂多了 学习的时间就比前者多很多

网友:
arm7+ucos 还是比较简单 比较适合入门,不管是对ARM构架还是对操作系统都可以说是入门级的东西。建议学学也用不了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