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EC2C5T144C8,1.2V 3.3V 短路

楼主(2011-04-15):
最近在搞FPGA,芯片是EP2X5T144C8N,板子是自己做的,用于LCD驱动,不知道什么原因,板子的1.2V, 3.3V电源跟地的电阻值 很容易由数百欧变为几欧,FPGA开始发烫,请指教,多谢!!

楼主:
怎么就没个人说话呢??

网友:
感觉像是驱动引脚短路了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1.2V的本来阻值就比较小
应该是VCCIO的3.3V对地短路了吧
有可能FPGA已经烧掉了
不知道你的3.3V输出到FPGA时有没有接0欧姆电阻,这样会容易检查些。
还有外设(LCD)3.3V需要的电流是不是过大?

楼主:
但是3.3V对地的阻值是5欧左右啊,不是短路。LCD3.3V需要电流大的话,会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
FPGA烧掉了……检查下吧,IO模块可能经不住你的大电流,挂了

楼主:
LCD要有大电流,也是从电源取啊,怎么会对FPGA有影响呢?请指教

网友:
板子的1.2V, 3.3V电源跟地的电阻值 很容易由数百欧变为几欧,FPGA开始发烫.
你看看是不是什么 unused-pin 选项看看

楼主:
回答楼上。unused-pin选项我一直都是设置过的,是”外输出接地“,在FPGA程序里面我也将这些没用到的PIN全赋‘0’,并将其方向设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