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sot-23封装的5V基准源.

楼主(2011-04-15):
精度要求不高,要求温漂不要太大,最大输入电压36V左右.

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网友:
TL431就有SOT-23封装的吧。

网友:
TL431 组成的可调基准源 (原文件名:TL431 可调基准.JPG)

楼主:
回复 网友A:

tl431 组成的可调基准源 (原文件名:tl431 可调基准.jpg)

那还要加3个电阻啊.

偶就想加一个限流电阻直接就能得到5V的,这样可以尽量节省空间.431只能得到2.5V,要两个串起来才有5V.

网友:
要简单就用5V的稳压管吧,不过电压的波动就比较大了,而且不同的器件之间的差异也不小。注意,431的电压不是只能输出2.5V,根据R1和R2的不同数值,就可以得到不同的电压。附图中的计算公式中的Vo就是你需要的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