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54K代码量的MSP430能否被压缩进32Kflash的M0?-我说了瞎话。

楼主(2011-04-15):
前天,有人问我,他手头有一个50+K代码量的MSP430的仪表,可否用一颗只有32K flash 的M0或则M3替换掉?该仪表主要实现的是控制类和显示类功能,并不涉及任何高级算法。

我想了想,不敢很正面回答。因为确实没有做过任何比较。但是我想了想,记得Thumb2指令的密度很高,所以,我想应该可以压缩一些,但是从50+压缩到32K的可能性应该比较低吧。

后来想想,没有做过实验,还是不太靠谱啊。所以,就拿了他的那个仪表程序,把所有有关430寄存器操作的语句屏蔽掉之后,用IAR for 430编译。另外,用这段屏蔽寄存器操作的代码新建一个基于EFM32的工程,然后再编译。最后,把EFM32换成了新唐M0,再次编译。才发现,其实我说的是瞎话。

大家觉得,是430编译出来的多还是M3编译出来的代多?以下就是编译出来的结果。优化选项全部选择为High - Size。

同样的,也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例如:原先使用的是8位的MCU,代码量7+多,能否使用4KFlash的16机代替等等。从这个比较的例子中也能看出一二吧。

但是,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对比是否正确,也请各位大侠询问一下。谢谢。

选择同样的源代码文件

MSP430编译结果 - 47204 Bytes Code memory

EFM32(M3内核) - 50126 Bytes

把工程选项切换为新唐M0,貌似要多一些 - 51842 Bytes

网友:
是否可以在代码上针对不同的MCU做一些优化更改,而且某些关键地方可以用汇编来代替,代码优化后的容量应该是可以适当减小的,但是减小20+k可能还需要试验验证下

网友:
比较 Debug版的代码大小干嘛? 试试看 release 版的有多大差异

楼主:
回复 网友A:

LS,MSP430 Release版本,代码量无增无减。因为我的程序内部,没有使用调试用的代码。。嘻嘻。

EFM32 Release 版本:少了几十个字节(看来IAR还是加料了啊)。

网友:
其实应该对程序中的代码做硬件级的优化。不然反而会增加。。

一个变量的优化就可以节省很多代码。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CORTEX M0 或M3自称代码密度高,应该是相对于ARM7这类传统的ARM核或者其他32位MCU而言的。
相对于16位的430,M0和M3本身32位的架构可能在执行相同的C代码的时候可以用更少数量的机器指令,但是每一条指令的长度要比16位机长,ARM指令32位?thumb指令16位?thumb2是16位和32位混合?
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硬件级的优化,是指例如调用硬件乘法器等这些优化吗?因为我吧所有的寄存器操作全部屏蔽了。相当于普通的C代码。

确实,优化有很多种,对于50+k的代码,肯定有很多地方可以进行程序优化。特别是一些逻辑判断等。但是这样的优化,就得需要看懂

原先的代码哦。。您说呢。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的感觉也是这样。所以,我想用帖子来确认一下,或则是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没有做过LZ你这方面的测试的

如果仅仅从指令长度分析的话,基本情况如下,MSP430的指令长度大多数都是16位的,cortex-M3的指令大多数也是16位的,部分是32位的,这方面二者平手。但是从指令集的效率来讲,cortex-M3的指令比430的指令丰富多了,很多cortex-M3只需要一条指令就能完成的事情,对于430来讲却需要多条指令才能完成,这方面来讲cortex-M3效率比430高出很多,综合起来应该能够得出cortex-M3代码密度更高的结论,不知道这样分析正确不?

另外我用IAR编译STM32的程序,移植ucos的,debug和release的相差很大,不开优化的情况下代码大小分别是17K/12K,优化最高级是15K/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