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 如何能检测到有东西挨近? 距离8MM内 要求功耗低(UA级)

楼主(2011-04-16):
主要用处是当IC卡接近读卡器的时候,开启读卡器(唤醒单片机),读卡器需要用电池,所以对功耗要求比较高

网友:
能不能搞一个红外反射的作为开关,唤醒单片机。

网友:
我只记得 有个是 用电容的充放电来实现的,,也忘了是什么了,,但功耗很低,,,你可以试试用电感的方式

网友:
倒车雷达,超声波

楼主:
回一楼:红外考虑过,但是红外发射管开着的时候就又10MA的电流了啊  电流还是太大了

回二楼:不知道您能帮忙找下这个电路吗?  还有  如何用电感的方式呢 ?

楼主:
回三楼:  倒车雷达做过  这个东西功耗不知道  但是单片机得一直开着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我忘了,,,我也是在一个群里看高手说的,,,用电感的方式来进行判断,,不知道这里可不可以写群号。。好像是用电感的充电和放电,,根据电流的情况,来判断,据说功耗超低,,,一般用于手持仪表

楼主:
您好  我的QQ号码是39457615   你加一下我好吗?  我想加那个群里问一下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175891641 shiQQ

楼主:
您好  我已经加你了   劳驾验证一下

网友B:
红外!每一秒钟开2次,每次5ms,用电约15mA。平均下来一秒中工作时间约为10ms,平均电流=15*2/100=300uA。如果每秒检测1次,平均电流小一半。每次检测时间减小的话,更可以减少平均电流。

网友:
红外,10mA,1%占空比,几Hz。是用不了多少电的。

网友:
多普勒频移

楼主:
回10楼: 问题怎么控制红外定时开启关闭呢 ?   用单片机还是?? 如果用单片机的话还是那个问题  单片机本身耗电啊   如果用某些芯片的话   有什么芯片可以供选择呢(低功耗),或者还有其他好办法可以定时开启关闭呢 ?

回11楼:多普达???  什么东西?

楼主:
回12楼:1%占空比,几Hz  这样的电平怎么给呢 ?
回13楼:多普勒频移?  可以说具体点吗  谢谢

网友:
是多普勒哦 这个应该很贵吧 O(∩_∩)O~

楼主:
  又没下文了??????????

网友:
最简易的办法就是:

                              有卡
用按钮唤醒mcu --> 10s内读卡-----------> 读卡成功 --> mcu睡眠
                       |没
                       |卡
                       |-------->10s时间到---->mcu睡眠

网友:
在睡眠状态时定时中断唤醒MCU,干完了再睡。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睡眠状态时定时中断唤醒MCU,干完了再睡。

每次定时唤醒都要读卡,读卡对电池消耗很大;假定1s钟一次,用没有卡都要去读,
电池电量很快就会耗光。用按钮唤醒就不同,谁没事闲的不读卡时也去不停按按钮,
是吧。

网友:
可以参考店门口说“您好,欢迎光临”的小玩意,用的是纽扣电池,耗电不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按钮不行  这个确实是最简单的办法  但是对客户而言这个就是麻烦的办法了
“您好,欢迎光临”的小玩意,用的是纽扣电池,耗电不大。 这个用的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10楼都说的这么清楚了,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楼主:
回23楼:10楼说的  我不明白的地方有:用什么方法控制红外关断和开启呢 ?    红外的目的是唤醒单片机

网友:
单片机定时开启,去控制红外的关断与开启,根据红外开关的状态,开启读卡电路

网友:
红外接收脉冲供电2毫秒,上电稳定后,红外发射50微秒,平时单片机休眠,WDT或定时器300毫秒唤醒一次。平均电流可以做到5微安以下

网友:
led反向测光。。试试这个。还没具体做过。不过确实省钱

网友:
我估计楼主做的是便携仪器,那红外方式就很容易被打扰触发
单片机无缘无故被唤醒,会很抓狂

网友:
用多普勒传感器吧

网友:
接近感应,请参考Cypress的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D:
红外接收脉冲供电2毫秒,上电稳定后,红外发射50微秒,平时单片机休眠,wdt或定时器300毫秒唤醒一次。平均电流可以做到5微安以下

一看描述就知道是实干过的,LZ再不明白就太笨笨鸟

网友:
老老实实用光电开关吧,别重新发明轮子。

楼主:
明白楼上几位大虾们的意思了   单片机不停的休眠唤醒的话  耗电情况应该不会变恶劣吧?  单片机选择要求高吗?  如果用STC的  情况会不会很差(本人对STC最熟)
非常感谢楼上的大虾们

网友:
根据我们试验的结果,一个纽扣电池连续工作了一百天。

电压从3.3V降到3.2V,电池好像是2032还是神马

你算算你需要用多少天 - -!

网友:
你这个需要频繁休眠唤醒,估计还是430来的妥当,或者avr也凑活。stc的没用过,不过没见他吹嘘低功耗,不见得好用。

网友:
可以用接近开关啊,就是痛过电容效应实现的吧

网友:
红外可用, 但用的时间长肯定有误差或损坏.

网友:
用红外功耗低

网友:
我估计LZ是开发卡锁,假如是卡锁的话,行业内有一段时间是用红外线的,但是就我的了解,红外线方式的对环境适应性很差的,后来还是改为平时降低发射功率检测,检测到后再按正常运行,希望有所参考。这几年没有做这一行了,不知道有没有改变(我是销售,不是研发)。

网友:
红外,手机上的距离传感器就是这个模式的。

楼主:
回34楼:你们用什么电路做的试验,可以分享下给我吧,谢谢。
回41楼:就是卡锁类得东西,现在主要用处在开门,以后食堂消费也要用到它

楼主:
回38楼:可以提供下原理图吗 ?
回30楼:找不到你所说的方案,劳驾提供下链接,谢谢

网友E(2014-06-11):
引用 网友B:
红外!每一秒钟开2次,每次5ms,用电约15mA。平均下来一秒中工作时间约为10ms,平均电流=15*2/100=300uA。 ...

15*2/100这个式子怎么来,楼主能否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微波检测~RFID低功耗都靠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2/100这个式子怎么来,楼主能否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15mA*2次*10ms/1000ms=15*2/100=0.3mA=300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