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信号放大

楼主(2011-04-16):
CCD信号输出线很长导致接收到的图像信号弱了一点或没有信号,我希望能在后端加上一片信号放大电路(图像信号放大2-10倍左右),怎么样的电路比较简单一点,请各位大侠帮忙了,给个电路图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下。

网友:
CCD信号放大?还是视频放大?
CCD信号是弱信号,尽量减小线路长度,避开干扰源
视频信号线驱的话,NJM2267就可以

不知道以上是不是跟你说在一茬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让CCD的延长线可以自由延长。一般的话,延长一点就没有图像了。我看过别人做的。用3个74HC04和1个74HC14做的。

网友:
没这么用过。
没有图像可能是波形失真太大,或者有干扰进入,你试试在门IC输出加强上拉,或输入端对地并22p以内的NPO电容。

网友:
取到的到底是什么信号

网友:
CCD输出的应该是模拟信号,看LZ的意思是想把数字信号远传,
不管怎么弄,这个用法都很悬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