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飞思卡尔 HC08 908GT16 FLASH 只能擦除,不能写入 带C例程

楼主(2011-04-16):
各位大侠 帮忙看看  程序哪里出问题了   时序看了好久  试了好 几种组合  搞不定啊

#pragma CODE_SEG FLASH_ROUTINES1

unsigned char gvfEraserFlash(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int i=2000;
  FLCR_ERASE=1;
  if(FLBPR)
  *p=Data;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FLCR_HVEN=1;
  while(i--)asm(NOP);
  FLCR_ERASE=0;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FLCR_HVEN=0;
  asm(NOP);
  return 1;
}
#pragma CODE_SEG FLASH_ROUTINES2

unsigned char gvfWriteFlash(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240;

  FLCR_PGM=1;
  (void)(FLBPR == 0);
   *(unsigned char *)Addr=Data;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FLCR_HVEN=1;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unsigned char *)Addr=Data;
  while(i--)asm(NOP);
  FLCR_PGM=0;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FLCR_HVEN=0;
  asm(NOP);
  asm(NOP);
  return 1;
}

#pragma CODE_SEG DEFAULT

/*********************************************** */
#define SIZE_FUNC_RAM 127
void CopyInRAMEraser(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srcPtr, *dstPtr;
  unsigned char count=0;
  unsigned char (*DoFlash)(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data);

  srcPtr = (unsigned char *)0xC200;
  dstPtr = (unsigned char *)0x01C0;     //

  DoFlash=(unsigned char *)0x01C0;

  for (count = 0; count<SIZE_FUNC_RAM; count++, dstPtr++,srcPtr++)
  {
    *dstPtr = *srcPtr;
  }
  DisableInterrupts;
  (*DoFlash)(addr,data);
  EnableInterrupts;
}
void CopyInRAMWrite(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srcPtr, *dstPtr;
  unsigned char count=0;
  unsigned char (*DoFlash)(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data);

  srcPtr = (unsigned char *)0xC300;
  dstPtr = (unsigned char *)0x01C0;     //

  DoFlash=(unsigned char *)0x01C0;

  for (count = 0; count<SIZE_FUNC_RAM; count++, dstPtr++,srcPtr++)
  {
    *dstPtr = *srcPtr;
  }
  DisableInterrupts;
  (*DoFlash)(addr,data);
  EnableInterrupts;
}

上电初始化后 运行
CopyInRAMEraser(0xc000,0);
gvfDelay1ms(20);
CopyInRAMWrite(0xc000,0xaa);
然后读取ROM值(0XCOOO)
FF FF  FF FF……

本来初始化其值为13 88 读取  程序的确初始化完成,运行程序  ROM擦写完成,但是CopyInRAMWrite(0xc000,0xaa);并没有运行完成,也就是0xc000处的值为0xff  程序中并未用中断,单步调试也看出 子函数的确拷贝到RAM中了,运行完这两个函数后    其它的功能一切正常,就是写入数据写不进

网友:
你BUS频率多少,会使用PE否

楼主:
BUS频率是6.447M 实测  PE没用过   据说可以用PE生成写入子函数模块,但是没用过啊,现在就是好像写入的子函数是不对的,但是看手册的操作时序,基本都一样的啊,延时我还给加长了,实测一个NOP大约2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