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弄的四轴,pitolan的板子,成了折翼天使

楼主(2011-04-16):
啥都不说上图先

试飞之前 (原文件名:IMAG0090.jpg)

飞控板,pitolan的1.3版本 (原文件名:IMAG0091.jpg)

电调 (原文件名:IMAG0092.jpg)

调试板,DB9焊错了 (原文件名:IMAG0093.jpg)

调试板反面,背面焊了个阳头的DB9 (原文件名:IMAG0094.jpg)

还是飞控 (原文件名:IMAG0096.jpg)

悲剧来了,试飞之后,jj来了个180大翻身,折了两支浆 (原文件名:IMAG0097.jpg)

之前电调都没有问题,飞控的电流在200mA左右(0.74d的飞控程序),MKTool中数据如下,

有两个电机的速度很低,请高手解答,曲线抖动是因为电机带着机架抖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3D图,不是很平 (原文件名:111.JPG)

这个稍微好点 (原文件名:111.JPG)

曲线重合度太低了????? (原文件名:111.JPG)

前几天还飞起来了,今天想调整下,不小心把电调烧了,有个1205直冒烟,换了一个1205,MKtool上显示4,还没找到解决的办法···
过几天换个电调再试试

楼主:
不好意思,三个图一样了,补上

3D (原文件名:112.JPG)

这个有点斜 (原文件名:113.JPG)

网友:
呵呵,你螺旋桨买的啥型号的?多少钱哦?我买的7.5一片,翻过来摔了几次,还没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你螺旋桨买的啥型号的?多少钱哦?我买的7.5一片,翻过来摔了几次,还没断

用的是GWS9050,和9050R,之前摔了几次也没坏,今天遥控器设置错了,本想关电机的,没想到变成加油门了···

网友:
谁能发我一份卡尔曼滤波计算和上面的源程序87867861@qq.com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