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样的手电钻支架怎么样 想搞个台钻 正八景的太贵

楼主(2011-04-16):
求助 这样的手电钻支架怎么样  想搞个台钻 正八景的太贵
这样的再配个平口钳 怎么样  有用过的说说 谢谢

网友:
兄弟啊,这玩艺貌似要两只手操作的,方便吗?

网友:
不用两只手,大部分手钻上都有个开关锁,只不过看着这个架子太单薄了,钻铁的话,垂直度很难保证,我之前也想买个来着,看价格贵又不结实,不如花200~300买个小台钻

网友:
头重脚轻,如果只是玩玩,底座锁在桌面即可。真要加工,还是得买大机。

网友:
其实一个小手钻就得了!这样真的不如去买个台钻.前几天刚刚卖了个电钻

网友:
这样的淘宝上有的是,去搜索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 下午去买了个小台钻 是固定在桌子上的那种87
又买了个手电钻150
不知道淘宝上的这个东西耐用不?台钻一般都是200+
这个架子如果可用的话 整个五金机电市场都没有卖的
只有淘宝上才有

网友:
西湖台钻

网友:
还是买台钻铣吧,业余玩玩实用

网友:
台钻容易实现孔的垂直度。

网友:
呵呵 我买了一个,用了几下就丢到一边了,没法用,定位不准的,会偏,几百元的台钻你买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用手晃一下钻头,会不会晃,会晃的不要买,定位是个麻烦的事

网友:
曾经也纠结过,因为有一个:博世手_枪钻,
但最后还是买了一个全新的便宜台钻,240元吧,
把转夹头换了,业余的还可以用用,
同心度还可以,就是刚性差些。

建议要精度的,还是要名牌,比如:西湖

网友:
这个不行,我有一个,晃动的厉害,该紧的地方不紧,该滑的地方不滑。

网友:
不要买。你会后悔的。我同样有手钻最后还是要上台钻的。这个。。。谁用谁知道。呵呵

楼主:
谢谢 楼上各位啦

网友:
这种支架很垃圾
精度不是一般的低
不建议使用

网友:
铣个木板塑料板还凑合,厚点都够呛。上金属就完蛋,铝都很难,稍大一点活就干不了。建议楼主别浪费那钱。攒着买个叫台钻吧。

网友:
楼主,看来您也不富裕,我前几天就是买了台这,《铣个木板塑料板》都很成问题。更别说金属了,千万不要买,攒足了钱,买个台钻

网友:
这种支架我买了一个,装上手电钻试钻了一个洞,结果那个洞不是垂直,是斜的,精度在正负一毫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