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架设arm开发环境

楼主(2011-04-16):
嵌入式硬件平台:TQ2440
电脑:一台装着win7的笔记本,一台装有ubuntu10.04的台式机,都接在同一个路由器上。

前段时间一直是在笔记本上用虚拟机进行实验,笔记本cpu温度80+,而且巨慢,昨天在实验室的电脑上装了ubuntu10.04,感觉挺好,可以完成在win下的日常工作,为了解放我的笔记本,同时也为了熟悉Linux环境,决定把所有现在用到的arm开发工具都移植到ubuntu下(纯体力劳动)
在win下用到的软件主要是:

串口工具,打印板子信息
dnw,usb下载工具,比如下载内核,文件系统等
Hjtag,主要用来下载uboot。
昨天在实验室的一台电脑上装了

首先配置ubuntu让其可以上网,配制方法和win类似。
实现远程登录:
    利用OpenSSH实现文本远程登录
    1)安装OpenSSH服务,
       # sudo apt-get install openssh-server
       可以用netstat -l 查看OpenSSh是否开启
         tcp6    0    0 [::]:ssh       [::]:*     LISTEN
         上边可以看出SSH处于LISTEN状态,表明开启
       可以使用 # sudo /etc/init.d/ssh stop
               # sudo /etc/init.d/ssh start
       关闭和开启SSH
       安装好以后就可以用另一台电脑远程登录ubuntu了,我用的是SecureCRT里的SSH登录

    2)安装samba服务器,方便两台电脑间传文件。
       安装samba
       # sudo apt-get install samba
       同样可以用netstat 查看是否开启samba
       tcp6    0    0 [::]:microsoft-ds     [::]:*      LISTEN
       tcp6    0    0 [::]:netbios-ssn      [::]:*      LISTEN
       停止,启动,重启
       # sudo /etc/init.d/samba stop
       # sudo /etc/init.d/samba start
       # sudo /etc/init.d/samba restart
       samba服务器配置
       # sudo vim /etc/samba/smb.cof      在配置前可以先备份下  # sudo cp smb.cof smb.cof_backup
        设共享目录为 /home/myth/share目录,要在 Windows系统中访问这个共享的目录,假设Windows主机的IP为192.168.1.100,Linux主机的IP为192.168.1.17
        修改配置如下
        #security=user 后面添加:
        security=share
        在文件末尾添加:
        [share]
        comment=this is Linux share directory
        path=/home/myth/share
        public=yes
        writable=yes
        保存退出,启动Samba服务:
        #/etc/init.d/samba start
        在Windows 下访问共享目录,可点击运行,输入
        \\192.168.1.17\share

        在windows中可以建立网络映射 方便浏览

楼主:
3)在linux下使用串口调试工具,使用minicom作为串口调试工具
        安装minicom
        # sudo apt-get install minicom
        安装完成后进行配置
        # minicom -s
             +-----[configuration]------+
            | Filenames and paths      |
            | File transfer protocols  |
            | Serial port setup        |
            | Modem and dialing        |
            | Screen and keyboard      |
            | Save setup as dfl        |
            | Save setup as..          |
            | Exit                     |
            | Exit from Minicom        |
            +--------------------------+
          选择| Serial port setup作如下设置
    +-----------------------------------------------------------------------+
    | A -    Serial Device      : /dev/ttyS0  #选择合适的串口,可在/dev中查看    |
    | B - Lockfile Location     : /var/lock                                 |
    | C -   Callin Program      :                                           |
    | D -  Callout Program      :                                           |
    | E -    Bps/Par/Bits       : 115200 8N1  #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           |
    | F - Hardware Flow Control : No          #关闭硬件控制                   |
    | G - Software Flow Control : No                                        |
    |                                                                       |
    |    Change which setting?                                              |
    +-----------------------------------------------------------------------
        如果是pl2303usb转串口,可以直接使用linux下自带驱动
        最后设置保存为dfl
        启动minicom
        # sudo minicom

楼主:
4)安装dnw
   win下的dnw是一个usb下载工具,但是由于驱动问题经常使电脑蓝屏,在linux下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下载Linux下DNW的PC端USB驱动和写入工具
     解压 # sudo tar xzvf /path/to/dnw_linux.tgz
     dnw_linux/
     dnw_linux/secbulk/
     dnw_linux/secbulk/Makefile
     dnw_linux/secbulk/secbulk.c
     dnw_linux/dnw/
     dnw_linux/dnw/dnw.c
     其中secbulk.c是PC端USB驱动, dnw.c是写入工具
     编译secbulk.c为模块
     # cd secbulk
     # make -C /lib/modules/`uname -r`/build M=`pwd` modules
     编译后可以看到secbulk.ko
     Makefile Module.symvers secbulk.c secbulk.ko secbulk.mod.c secbulk.mod.o secbulk.o
     加载模块到内核
     #sudo insmod ./secbulk.ko

     可以用dmesg命令可以看到模块已经成功加载
    [ 1985.230179] secbulk:secbulk probing...
    [ 1985.230184] secbulk:bulk out endpoint found!

    编译dnw写入工具
    #cd dnw
    #gcc -o dnw dnw.c
    编译成功后生成可执行档dnw(警告不管)

    使用DNW
    打开minicom,启动板子出现bootloader的提示后,选测下载,当出现“USB host is connected. Waiting a download.”时,
    在另一个终端
    #sudo ./dnw /path/to/what/you/want/download
    写入完成后提示成功
    100% xxxxxxx bytes OK

楼主:
SecureCRT 远程登录出现中文显示乱码,可作如下设置
   Options->Session Options->Appearance->

网友:
很详细的教程,狂顶

网友:
我用rhel5,不过谢谢你的dnw!

网友:
说说我的几点想法和在Ubuntu下弄ARM的难处:

1--  文件传输  直接用Ftp更爽

2--  但是如果需要刷U-boot那么 用Jlink的代理我会出现问题,希望大家帮忙,LZ记得写出来

3--  用Eclipse + jlink代理  可以调试,但是会出许多问题,例如中断问题

4--  在Ubuntu里面用 OpenJtag会好很多,Jlink在Linux里面用得憋屈,希望大家能告诉我好的使用方法

5-- 在Ubuntu Linux里面用TFTP方式下载程序也会出现莫名的问题, U-boot我是一直没有在此方法下成功过,望大家指教

5--  给出一份文档是Eclipse + OpenJtag/OpenOCD 在Ubuntu环境下的.  值得一看.

最好一点,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 倒是希望大家一起来搞个开源的GUI的下载(或者编译)软件(DNW有带GUI的,但是对于TQ的不对,
                                                                                有问题需要改一下 用QT来写最好了 )

     我是菜菜鸟....
     感觉在Ubuntu里面弄ARM很痛苦......

网友:
总感觉用linux开发就是在自虐。

网友:
做linux开发其乐无穷

网友:
怎么用linux 都没有说的那么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资料,dnw代gui的需要QT,没有命令行来的快捷;
另,我也是菜鸟,才开始转到ubuntu下开发,有问题还要多请教各位~~~

上传dnw的代码

因为暂时我还没有用到Jlink和Jtag所以没有添加相应的工具,到时候如果需要,会补上!
另外上边的方法都要注意权限问题,比如在使用minicom的时候会出现  不能打开指定的端口  这时可以到/dev 下找到相应文件 chmod

网友:
我还是用XP+虚拟机的方法来开发比较合适。

网友:
两个电脑
其中一个装两个网卡
很方便的

网友:
局域网内用putty登录

网友(2011-06-30):
只能用超级终端吗?windows自带的远程控制不知道能不能控制非windows的、、有空试试。

网友:
用虚拟机的飘过

网友:
我也都是在虚拟机上操作。以我现在的菜鸟水平,还没有感觉出有哪里不一样。

网友:
XP+虚拟机实在·
至少有个source insight可以用~

楼主:
其实在linux开发最大的好处是DNW 不会蓝屏

网友:
讲得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2011-09-08):
回复 网友B:
----------------------------------------------------------------------
好帖子!随便请教下,我没有两台机子,想在Linux构建一个开发环境,不过项ADS这类的软件,可以在Linux下用不???

楼主(2011-11-10):
回复 网友C:

做硬件开发 也可以在linux下进行  不过就没有ads那样的ide环境了  可以用gcc + vim + gdb

网友:
用虚拟机的路过。不过开虚拟机时本本却是比较热,台机稍好点。

网友:
在LINUX下搞ARM开发,如果上的是ARM LINUX,那就太爽了

网友D(2012-01-02):
ADS-5的话,Linux版比应用版更强,可以去他们的官网看看,至于有没有破_解版的,我就不知道了

主机系统要求
最小配置
•双核 2 GHz 处理器或同等处理器
•2 GB RAM(建议 4 GB)
•约 1 GB 硬盘空间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ervice Pack 3(32 位)
•Windows 7 专业版和企业版(32/64 位)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 桌面版和工作站选项、标准版(32/64 位)

楼主(2012-03-25):
引用 网友D:
ADS-5的话,Linux版比应用版更强,可以去他们的官网看看,至于有没有破_解版的,我就不知道了

主机系统要 ...

现在电脑直接安装ubuntu 还不错 其实用多了  还是vim 好用,配合ctag等工具 相当爽

楼主:
另:前几天发现了一款带ui的串口调试工具commbug

网友:
好久没用linux了  收藏

网友E:
很好的资料,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的资料,收藏

你要是用ubuntu 我可以提供一些菜鸟的建议和帮助   我用了1个多星期终于一切正常   qq2012  war3 以及一些别的软件  终于都装好了

网友F:
41楼的工具哪里下载?

网友:
mark下
我自己那台破笔记本也想刷成linux系统了

网友:
手头上事搞完了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41楼的工具哪里下载?

不好意思  忘了传上来了   解压后是deb文件

网友(2013-11-25):
引用 网友F:

41楼的工具哪里下载?

如果你用的是ubuntu,你可以用ppa源去安装。如果不是,你可以去官网下载,google comm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