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基础语法

楼主(2011-04-16):
ldr     r0,=$HandleLabel;

符号前面加个等号  是什么意思啊?  载入符号所在的地址、?

网友:
这个是伪指令吧。不算真正的汇编语言。

楼主:
这个是载入符号所在的地址
现在这句不怎么清楚
ldmfd   sp!,{r0,pc}        后面的感叹号要是不加会有什么后果啊?

网友:
自动减一

网友:
回复 楼主:

到ARM网站下载手册,有现在最新的汇编语法以及指令的说明。(貌似叫什么统一还是通用的汇编句法)
语法描述和以前ARM11之类的略有小差异,新的Keil MDK之类用新句法了。

LDR Rd, = xxx
是ARM的伪指令,不精确的说,其作用是汇编器对=后边的表达式进行静态求值;使用1-N条指令,把该值放入Rd。
该指令,可能被翻译成LDR Rd, [PC, +/- imm];也可能被翻译成MOV/MVN Rd, #imm;或者其它类似指令,具体翻译成什么指令,和ARM/Thumb状态,后边是什么数,都有关。

LDMFD SP!, {R0, PC}
去查ARM的指令集,SP!的"!"意义是变化后的值写回REG。
"!" Causes the instruction to write a modified value back to <Rn>. Encoded as W = 1. If ! is omitted, the instruction does not change <Rn> in this way. Encoded as W = 0

网友:
反汇编看看,一目了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对 是更新地址。不过要是LDMFA 加!就没意义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