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缓冲有什么效果?加大驱动能力?我看是多此一举吧?

楼主(2011-04-17):
左边接的是stm32单片机

网友:
IIC总线上有5V到3.3V转换时有人这样用. 电平批配的. 如果都是3V3就没什么用处了. 只是个人看法.

楼主:
STM8L1528-EVAL

这个来自上面的评估板,vdd全是3.3v,我看是多此一举

网友:
类似IIC中继芯片的功能?
提高IIC抗干扰能力和传输距离
嘛,板级互联要不要用就不知道了

网友: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
不应该只考虑正常环境吧,就像和平年代也要训练军队一样

网友(2011-11-17):
板间线上的驱动能力还是很重要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