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求助,要20个电路,每个电路电压在 -1V--1V之间变化,电流微安就行。都需要什么材

楼主(2011-04-17):
电压 需要五个点, -1 ,-0.5,0,0.5,1V,电流微安就行,要20个这样的电路联合起来用。
我什么也不懂,还望各位高手指教!
如果有兴趣做出来,可以提供千元报酬

网友:
说的太不清楚了...

网友:
20个分段开关 + 20串分压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个朋友推荐我来论坛上找你 cowboy,哈哈
有没有更简洁的方式呢,我想用简单的操作和电路实现这20个电路的综合控制,就像LED屏一样,可以显示不同图案那样,用程序实现

网友:
一片四选一模拟开关控制电阻分压,如果负载输入阻抗低可以加跟随器,这样组成一路,重发20次,有40个控制端,用5片595链接,你就可以用cpu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