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X4115A中如何确定高度?

楼主(2011-04-17):
如题,我另外设了一个3段开关控制通道来控制气压传感器,当开关最小时为8左右,最大时为255,中间时也就是128左右。我想问的是:
1.这3个值对应的高度值是多少?怎么算?
2.当开关值最小为8时,是表示气压计开着还是关闭?(因为看到有资料说这个时候是开着的)
急!希望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2011-05-17):
不大明白你说的开关控制通道意思

网友:
4115里出来的是海拔高度,如果要算离地面的高度的话,可以先取个基准值.

网友:
神了,完全看不懂楼主写的是什么…4115 出来的是模拟值,用单片机AD转换,按楼主的数据如果是八位的值应该在0~255之间。但是你的开关是什么意思?

楼主:
1我说的是高度控制,给飞行器一个高度限定。高度限定是用的一个开关来控制的。
2至于0-255只是在mk-tool里面对应高度控制通道的映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