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IM900模块做的板子,当GPRS联网或发送数据时听到吱吱的响声怎么回事?

楼主(2011-04-17):
用SIM900模块做的板子,当GPRS联网或发送数据时听到模块有吱吱的响声怎么回事?每次发送数据的时候都有声音,发送完数据后就没有声音了!

网友:
电源电感不过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这个电源  您给指点指点吧!

网友:
苹果猫的意思估计是 :你去换一个好点的电感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觉得上面的电源怎么样啊?

网友:
LM2576  按照datasheet来就行了
但是要纹波好 就要仔细布线了
苹果猫有公开过这个开关电源的设计PCB等资料,包括测试数据,可以搜索看看
呵呵···

网友:
吱吱叫的就是电感,GSM发射时会产生频率为217Hz的电流尖峰,有条件用示波器看一下就明白,这个叫TDMA时隙。电流的尖峰值可能会达到2A,电流的波谷一般只有几十mA,这么大动态的电流波动,在电感里边通过,电感线圈如果固定不好,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喇叭了。原因就在这里,好的电感内部都会采用比较可靠的措施来固定线圈,比如封胶,灌蜡等。所以,更换电感,第一是要更换承载电流更大的功率电感,第二是采用质量好一下的电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太透彻、精辟了,我一定要换个电感试试!

还想问您个关于GPS的问题,我用的LEA-5A模块,就是用的上面的电源。模块有时候会死机,不发出任何定位信息,有时断下电就好了 有时侯断电也不管事! 是不是和电源有关啊?

网友:
GPS模块我用的少,不熟。死机也有可能是因为GSM造成的电压突变,你可以用示波器再看看。

网友(2011-11-10):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请教~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是电感问题,换成标贴的功率电感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