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求助

楼主(2011-04-17):
本人在使用CC1101时,想让他进入休眠模式,可是测量电流时,发现达到1.7mA,单片机仅100个uA,那位大侠指点一下。
        P3DIR|=CSN_1;
        P3DIR&=SO_0;
        P3OUT&=CSN_0;
        while (P3IN&SO_1);
        SpiTxRxByte(0x39);        */        //写地址
        P3OUT|=CSN_1;
        P3OUT&=SI_0;
        P3OUT&=SCK_0;
        P3OUT&=CSN_0;
        delay(10);
        P3OUT|=CSN_1;

楼主:
看到有的资料说WOR模式包括:休眠模式和发送模式,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WOR模式,其实就是RF定时自动轮训的模式,实现无线唤醒;RF芯片自动进入休眠模式,定时唤醒侦听信道,如果没有通信,又自动进入sleep等待下个轮训周期;对于数据实时性要求不高,对整机功耗有要求的,WOR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法,需要设置WOR相关时间事件参数;
正常情况下,让CC1101进入休眠模式,而且430进入低功耗模式3,整机功耗应该在5uA以内。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能达到3uA

网友:
请教楼主:我用430进入低功耗LPM3模式,电流测得的大小是50mA,不知道楼主是如何做到的,能不能给小弟发一份您的电路图,万分感激!!!小弟现在被430的功耗弄的头都大了。
邮箱:61056063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