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奇怪的现象,A3979驱动步进电机,旋转方向与设定方向相反

楼主(2011-04-17):
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A3979驱动两相步进电机,整步模式,设定电流越0.5A,开始启动时旋转方向与设定方向相反,速度是设定速度的3倍左右,直到转到到限位的挡板后(即一个大负载),电机自动换向恢复正常的方向和速度。

这种现象偶然出现,把相电流减小,出现的概率也减小。

方向信号检查过了,没有问题,在整个过程中方向电平没有变化。步进脉冲频率400Hz,也不算高。

折腾了一下午,没什么头绪.......

网友:
换一个同型号的电机试试。

网友:
楼主能不能共享一下你的程序,万分感谢!
也可以发程序到zhoujunming_2008@163.com
Q:253789174
我现在正要用A3979,全英文数据手册看不明白。

楼主:
程序上给STEP口发脉冲就行了啊,比较简单的。
倒是外围器件的用法要注意下......

网友:
我也是菜鸟,希望你可以把你的程序代码发一下给我,好吗?
十分感谢。

网友:
检查外围电路的焊接问题 ,或者检测 电机接线 是否接好

楼主:
问了厂商,原来是电机的问题.......电流大了会出现反转现象,需要通过细分来解决

网友:
这是神马电机?厂商告知情况的时候,还真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