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PCB板设计要考虑到很多的问题,请问133MHz 算高速么?

楼主(2011-04-17):
高速PCB板设计要考虑到很多的问题,请问133MHz 算高速么?

网友:
嗯,已经算高速了,尤其是133的DDR,还是要小心点的。

网友A:
高不高速跟频率没有太大关系,跟信号强弱,信号上升沿有很多关系。建议你还是多学学信号完整性相关的知识吧。
现在电路基本上都是高速电路。

网友(2016-04-09):
引用 网友A:
高不高速跟频率没有太大关系,跟信号强弱,信号上升沿有很多关系。建议你还是多学学信号完整性相关的知识吧 ...

这句话很明显说得不对,STM32这种24M左右的芯片,在进行PCB绘制的时候,采用AD10的自动布线功能,布出来的电路板竟然也是可以用的。所以现在人们一般问的高速不高速,主要区别在于是不是需不需要考虑串扰,反射等问题,所以STM32和51单片机这种自然被人们认为是绝对的低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