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magic == HEAP_MAGIC) assert failed at rt_free:498

楼主(2011-04-18):
如题,调试过程中发现(mem->magic == HEAP_MAGIC) assert failed at rt_free:498。
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free的地址必需是malloc分配出来并要检查确认已分配成功。

楼主:
我确认是释放的是分配成功后的内存。

楼主:
出现问题点是:一个线程以30秒为一个间隔,在不停地分配和释放内存。

我确认过了,如果分配失败的话,一定不会去释放。

你们的代码在这里也有检查了:
/**
* This function will release the previously allocated memory block by rt_malloc.
* The released memory block is taken back to system heap.
*
* @param rmem the address of memory which will be released
*/
void rt_free(void *rmem)
{
        struct heap_mem *mem;

        if (rmem == RT_NULL) return;

网友:
请更新到SVN最新版,并给出有问T的malloc->free这部分的应用代码。

楼主:
0.3和0.4的内在管理代码这一块可以通用是吗?

网友:
你最好先行查查代码,这个标志是一个对内存越界的检查。

内存管理这块,0.4、0.3变化并不大,0.4的检查更合理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最好先行查查代码,这个标志是一个对内存越界的检查。
内存管理这块,0.4、0.3变化并不大,0.4的检查更合理些。

你的回答总是一针见血:)

原因找到了,是网络服务线程内存访问越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回答总是一针见血:)
原因找到了,是网络服务线程内存访问越界。

因为这个RT-Thread是我们创造的,这个也是这个RTOS的本土优势!